请问如何从FT06-C遥控器的发射端取出PPM信号

楼主(2009-04-26):
请问如何从FT06-C遥控器的“发射端”取出PPM信号,有没有哪位做过能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FT06-C 没有改过,不过一般的思路是找运放比如LM393之类的,用示波器测运放的out端。

楼主:
是可以取出每一通道的PPM信号?还是PPM总和的信号?

网友:
一般是ppm总和信号!

网友:
找我的帖子。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221873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n_ny_dxs&bbs_id=9999

网友:
这里的更清楚。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12980&bbs_page_no=1&bbs_id=1025

楼主:
谢谢各位,根据这些,我先研究一下。

网友:
从FT06-C遥控器的“发射端”取出PPM信号............还没有取过也。。。发射端的,大家还以为是接收机的呢。。呵呵

楼主:
请问FT06-C遥控的电脑模拟输出接口的信号格式?是否可以取出PPM信号?

网友:
to 8楼】 sunsmile78
我手上的型号是FT06-A,电脑模拟输出接口的信号格式如下:是各通道的PPM复合信号.

网友:
楼上的图,波形相位反了。要倒过来看:)

网友A(2011-11-21):
如果是72M及以下的,可以从天线倒查,第一个大三极管基极就有你要的复合PPM信号。如果是2.4G的这个比较麻烦。

网友B(2013-02-04):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72M及以下的,可以从天线倒查,第一个大三极管基极就有你要的复合PPM信号。如果是2.4G的这个比较麻烦 ...

2。4G 从哪里可以取出ppm信号  接受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G 从哪里可以取出ppm信号  接受端

2.4G的一般在MCU内编码完成后送给SPI或者IIC,然后给2.4G发射芯片了。但有的(多数)也会弄个引脚输出给模拟器用。
可以用示波器查MCU各引脚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