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工程 DIY

楼主(2009-04-26):
最近设计和制作的四轴
感谢pitolan提供的散件,使我的四轴得以顺利进行.

网友:
TO LZ
赞一个先!特别是图都不错!看最后一张图就知道你是个手艺不错的DIY高手,呵呵。

不过图片中的二叶桨都是一个方向的,应该要正反桨。

电调的电源线与电机的线好像有点细了。

陀螺的安装有些小讲究,我应该是发了一个MB 两个MA 的陀螺的,板上装一个MA一个MB,小板上装MA。

飞控板上的绿灯好像是焊反了。

楼主:
谢谢pitolan ,没有你的帮助我的四轴不会这么顺利.

网友:
【3楼】 harvard

你的一句谢谢真是对我莫大的鼓舞啊!

楼主:
反二叶桨定购中,还没回,所以先装上看看效果.

电调的电源线与电机的线刚好是.75平方毫米,因为调试所以将就着用。

陀螺的安装基本正确,板上装一个MA一个MB. 请问:有没有具体的位置要求.如:谁测横滚,谁测俯仰.我的是MA测俯仰,MB测横滚,互换后有何影响,性能如何?

飞控板上的绿灯确实焊反(这是刚焊完的板子).调试时,查了原理图,不同版本不一样,已经更正.

网友A:
PPM波形有问题,不是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请问接收机天线是用什么材料做的,长度如何选取?

楼主:
回6楼
     这是PPMsum信号,已经在四轴上测试通过,效果令人满意.能把你测的波形发上来吗?

楼主:
回7楼:
      接收机天线因为较长,用的是镀锌的钢丝材料做的,长度要根据接收机频率,加感线圈的尺寸选取.
      AV信号发射用的是镀银铜丝,工作在4G,长度短,可取1/4波长稍长一些,然后进行实验截取.以获得最佳效果(一般取1/4波长即可).

网友:
【8楼】 harvard

PPM sum 应该是矩形波。
既然4轴上用没有问题,证明你的输出是对的, 只不过测试方法不对(估计)
你示波器是否用了交流档?

网友:
求 晶体座旁边的电感的值.... . 手里有个接收尸体,这个电感没了.

楼主:
【10楼】 RickyZhou
交流.直流档都看了,示波器显示都一样(当然一样,因无直流分量).关键是波形宽度,是否完全矩形应该不是最重要的.

楼主:
【11楼】 litchiate 草真多
       不同的接收机该值不一样.

楼主:
回【12楼】 DDAI
谢谢,希望飞行效果跟图一样.

网友:
to 【13楼】 harvard

波形请参考下面的图, 你的波形肯定有问题.

你用示波器看看第8脚的波形, 应该第八脚的波形如下图才对

楼主:
to 【16楼】 RickyZhou
    谢谢你的指教,看VHC164结构,8脚为时钟,1.2脚为串行输入即PPMSUM.

网友:
lz没错,1 and 2脚是对的。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
【11楼】 litchiate 草真多

求 晶体座旁边的电感的值.... . 手里有个接收尸体,这个电感没了.

特意拆开接收机看了下,电感色环是:红红银。

楼主:
to 19楼】 hn_ny_dxs 夏风
欢迎指教.

网友:
【20楼】 harvard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LZ,你带电路板与机械的图是如何做到的?是altiumwinter09吗?机械是用什么画的?是STEP格式吗?

网友:
角速度传感器的三轴交点与飞行器的质心要不要重合的?

楼主:
to 【22楼】 xj_1232005

带电路板的机械图如何做到的?现在有很多软件可以实现.如:3DMAX,SOLIDWORKS,UG,CATIA,Autodesk Inventor.

是altiumwinter09吗?机械是用什么画的?是STEP格式吗? 我用的是Autodesk Inventor.(机械.电路都是它)

楼主:
【23楼】 poppyflower
          角速度传感器的三轴交点与飞行器的质心要不要重合的?
--------------------------------------------------------------------------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的三轴交点与飞行器的重心应该重合,但从调试结果看要求并不严格.

楼主:
试飞.效果比较理想.

楼主:
to 【28楼】 pitolan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你才可以看得更远。
------------------------------------------------------------------------

站在你的肩膀上,我才可以看得更远。我的四轴才能这么顺利!!!

楼主:
另:自动平衡仪,图像及时传送和GPS进展也非常顺利!!!

网友:
【30楼】 harvard

另:自动平衡仪,图像及时传送和GPS进展也非常顺利!!!

------------------------------------------------------

哈哈﹐什么時候讓你的四軸帶著我們的眼睛去看看﹗

另外﹐你在加陀機時5V電源最好可以自己從電池進行轉換﹐不要從飛控板上及電調上取電。

楼主:
to 【31楼】 pitolan

相信会很快的.
另:谢谢你的提醒,5V供电确实是个问题,7805效率太低(毕竟是串联稳压),飛控板上的7805仅供其自身就有点发热.而我的其他模块也需要5V电压,当然舵机肯定是必不可少的.现在正在寻找高效DC-DC模块.

网友:
Cool !

讨论也很精彩。

网友(2009-12-17):
很精彩V
學習中
非常感謝

楼主(2010-04-26):
看看四轴所使用的盘式电机

网友:
26楼的水果泡沫包装也太吓人了,哪个老太上天台晾衣服定晕死不可

网友:
美觀,很特別

网友(2010-05-29):
那个陀螺仪,我用的都是MA,会有什么效果呢?为什么要MA,MB??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陀螺仪,我用的都是MA,会有什么效果呢?为什么要MA,MB??

网友:
盘式电机

网友(2011-03-11):
不错!
哦,那个MK-tool软件在哪可以下载到哦?
麻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K7805的效率还不错,比L7805高很多

网友:
记号

等过阵子也做一个四轴玩玩

网友(2013-02-04):
引用 网友A:
PPM波形有问题,不是应该是这样的

请问2。4g 接收头 哪里取ppm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