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我搞到10来张小日本的电源板 不知道参数,请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09-04-27):
我搞到10来张小日本的拆机电源12V 输出,实际功率不是很清楚,测试参数为12V主输出 在13A左右电源保护动作,5V输出在5A左右保护,3.3V在3.5A左右保护, 估计这个电源的功率应该超过120W,板子做工还不错。裸板重量约为2斤。

    散热器上有温度探头,应该有过热保护,这个板采用了主动PFC ,12V输出滤波电容用了三个16V 8200U的尼吉康电容,是用的全密封的变压器,两个共模扼流圈,看来小日本的东西不惜成本。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源 功率应该是多少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个电源,方便的话告诉我是什么机器上面的哈。

先谢了哈!

上图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哈,朋友们帮我看看哈,谢谢,

网友:
很不错,期待楼主的进一步详细资料

网友:
芯片和开关管的型号看不清楚 好像是单级PFC,总的功率应该不会超过200W的
做工和质量确实没得说,两级EMI滤波、变压器和电感都封得比较好,猜测是通信类设备用

楼主:
两个开关管型号为
k2190  k2675
这个板上好像是用的尼吉康 的模块做的控制,
另外上面有个芯片型号为 HA16107P

楼主:
我刚才 才看到 PFC 电感周围的白色纸里面包的是铜皮 应该是做屏蔽用的。

网友:
好东西。。O(∩_∩)O~赞一个

网友:
估计是医疗上用的,LZ应该看看变压器边上的Y电容和输入部分的Y电容,如果小于1000P的话,基本上就是医疗电源了。

网友:
全密封变压器+屏蔽电感,看来是精密仪器上用的电源。

楼主:
【7楼】 ywl0409 老黄牛
估计是医疗上用的,LZ应该看看变压器边上的Y电容和输入部分的Y电容,如果小于1000P的话,基本上就是医疗电源了。
--------------------------------------------------------------------------------------
变压器旁边的是222的电容,两个共模电感中间的电容是 221 的,

小弟不才,为什么电容小于1000P  就是医疗电源呢,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好啊,进口的就是元件用的好!

楼主:
的确不错,而且保护电路也做的很好,可惜他用的模块控制,看不到他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其实我们已经能做到这样工艺和功率了,只是元件没有他们名牌而已,我们单位做的电源各方面的指标也挺高的,故障率也低

网友:
为什么电容小于1000P  就是医疗电源呢?
---------------------------------------
医疗设备对泄漏电流的要求非常严格,所以Y电容的容量要小

楼主:
原来是这个原因

网友:
价钱也好。呵呵

网友:
原来y电容还有这个用途的。。。

楼主:
富士的?
----------------------------
好像是日立的,

楼主:
再来点测试图片,

网友:
什么东西啊!难得一见

楼主:
日本拆机的大功率电源,做工比较好,我发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还有几箱。

网友(2010-05-01):
哥们,还有货吗?我到你的网店上看了,没看到有卖,我想买台回来玩玩,有空把它弄到淘宝里吧

网友:
上淘宝,想要一个

网友:
看到了我们公司的原件 哈哈

网友:
小日本的东西,连标签都那么工整

网友:
我也要一个!

网友:
不错
相当有水平的广告

网友:
小板确实很漂亮啊

网友:
自己做的电压表和电流表么??很牛P啊

网友(2010-06-15):
做工的却很漂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是楼主自己做的负载仪

网友:
什么时候我们东西也能这么好

让人看了充满YY的

网友(2012-02-08):
东西不是做不好,国产的价格制约了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