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到两块液晶屏DIY示波器

楼主(2009-04-27):
淘到两块90*80MM的液晶屏带背光,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有十个接口,没资料.我想用作DIY示波器不知行吗?如那位兄弟有资料.提供一下我非常感谢.

网友:
就两个片子?
分辨率多少?

网友:
就那几根线,没有价值

网友:
呵呵,示波器估计是做不成了,你看到屏下面才那点线,就知道不是点阵

网友:
是啊!!!!看上去像个大个子的1602!也是两坨!!!

网友(2011-02-22):
哈哈,我在第一幅照片上看到了“鬼影”

网友:
一看就是个段码屏.估计是话吧计费器上的.

网友:
你看背后两个IC才引出多少根线?充其量也只是个大号的段式液晶啊!你上当了!哈哈!

网友:
串行通信的屏,即使是点阵的 估计速度也不够做示波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