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rf905问题

楼主(2009-04-27):
我用的nrf905,刚开始用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发射接收也不中断,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发射和接受就受到距离的影响,有时有隔挡也不传输,也中断,尤其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各方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先检查是否供电不稳定,如果稳定的话,再换多几个地方测试,有可能你在的地方有同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