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GTM900B的多路串口复用问题~

楼主(2009-04-27):
串口多路复用(以下简称多路复用)是在一条物理串行接口上实现多个数据链路连接(DLC),使得可以同时在一条串行接口上存在多个会话,比如语音、FAX、数据、SMS、GPRS、USSD 等。帧结构类似HDLC。

问题如下:

1、根据华为提供的《华为GTM900 无线模块 串口多路复用 参考手册》,启动,建立后,如何验证所谓的串口多路复用?

2、我不开启多路复用的时候,同样能够边打电话边发短信(多个数据链路连接吗?)

3、我GPRS拨号上网后,调制解调器将串口占用进行数据传输,开启多路复用后能否用虚拟串口再过来操作AT命令进行语音。?

求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华为的GTM900串口复用,不能将其理解为物理串口的复用。华为相关文档语焉不详也是该死的很!

华为的串口复用,其实的意思是在一个物理串口上把指令集再封装一遍,增加一个地址域,这样用户就可以将AT指令发送给不同的地址,让不同地址接收AT指令的程序模块执行不同的任务,这样用户的感觉就是每个地址都是一个独立的模块,可以用AT命令(当然不能直接发AT命令了,要按照帧格式打包)干不同的事情。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因为他只是一个GSM核心,某些业务是无法同时进行的,这个复用还要受此限制,比如说通话,当地址1在通话中,地址2就不能再发起一个通话呼叫。

问题:
1、如果复用模式启动,通过串口就不能直接发送AT指令了,而要发送符合帧格式要求的数据包。所以可以用这点进行验证。
2、电话和短信不属于数据链路,所以电话和短信是可以同时进行的,这个是GSM时隙技术保障的,即使没有复用,直接用AT指令就可以,你可以试试。同样的电话和GPRS数据链路在GPRS体系内也是可以同时进行的,这也是时隙来保证的,但是,这个功能在国内是阉割的。而作为一个GPRS协议栈,目前的确仅支持一个数据链路(这个链路可以拥有多个时隙来提高数据传输速度),但是可以在这个链路基础上建立多个TCPIP链路,GTM900B内置同时支持多条TCP链路。这些概念和串口复用无关,复用并不能突破这些限制。
3、GPRS拨号上网和复用无关,如果开启了复用,传统调制解调器驱动根本无法识别MODEM了。所以使用外部协议栈PPP拨号与复用是排斥的。

以上全部是我自己根据文档的理解,仅供参考,权威解释还是找华为的技术支持。

楼主:
千盼万盼终于等到Appcat 苹果猫前辈。。。。

其实最不明白的问题就是这个串口多路复用功能在实际运用中起什么作用。。。

楼主:
帧格式打包发送AT指令我理解也试过了。完全可以。

但是让打包发送的AT指令操作模块执行不同的任务,理解不上来。。。

楼主:
如何去在实际中验证:“可以同时在一条串行接口上存在多个会话,比如语音、FAX、数据、SMS、GPRS、USSD 等”

网友:
上面那句话是吹牛的成分大于90%!华为应该打这个写文档的人屁股。就像我上面说的一样,如果GSM/GPRS体系保证可以同时干的事情并且国内没有阉割,那么使用串口复用也是可以同时干的。如果本身不能同时干的事情,复用也不能同时干。他这个串口复用的概念,是针对AT指令接口的,而本身AT指令接口是非独占的,比如你打电话ATDXXXXXXXX;拨出去了,当你在通话中时,这个串口还能接收指令,你就可以用指令发送短信,实现了同时操作,但是没有使用复用。对于GTM900B来说,内置TCPIP协议栈,可以直接利用AT指令进行数据收发,在收发过程中,一样可以收发短信,都是一条条的AT指令嘛,如果中移动允许,我还能在ATD一个电话聊天呢。所以从上面这个例子来看,华为的复用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所认为的华为这个串口复用的意义可能在于能够实现一个虚拟多串口的DTU,使用硬件或者软件模拟出多个串口,这些个串口可以直接接收AT指令,然后硬件内部或者软件内部将这些串口来的AT指令打包并且填入预先设定好的地址,发送到物理上唯一的串口给GTM900,GTM900执行完后返回到这个物理串口,然后再根据返回的地址解包把数据发送到返回地址对应的串口上去。类似一个串口路由的东西。我觉得华为当初做这个是不是想给模块添加一个串口的概念,好跟西门子竞争,西门子MC55模块就是有两个物理串口的。

楼主:
恩。。感觉也是这样!!

谢谢了。~

网友(2013-03-27):
引用 网友A:
华为的GTM900串口复用,不能将其理解为物理串口的复用。华为相关文档语焉不详也是该死的很!

华为的串口复 ...

APPCAT前辈  ,最近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硬件:ARM2440
模块:GTM900C ,GPS
内核:2.6.30.4
软件:QT编程

使用华为的GTM900C,通过2440 PPP拨号连接GPRS上网,可是在连接成功后无法使用AT指令拨打电话,
在网上也查了很多资料,目前有一种发放为:用伪终端实现GSM模组多路复用(使用CMUX 串口复用,一路做PPP连接,一路输入at 指令。这需要在MCU和MODEM中加入CMUX协议);
链接:blog.csdn.net/zanget/article/details/6205163

目前不知道他的这种方法时候适用我们的GTM900C模块

网友:
目前的GPRS上行只有一个信道,你拨号了,自然就不能打电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