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AD9833能输出波形了,但怎么改程序参数就是不改变频率

楼主(2009-04-27):
这段代码是参照论坛上某XD的,网上也有类似的51程序,晶振用的是16M的,MCU是tiny13使用内部8M RC

int main(void)
{
        PORTB=(1<<AD9833_CE)|(1<<AD9833_SDATA)|(1<<AD9833_SCLK);
    DDRB =(1<<AD9833_CE)|(1<<AD9833_SDATA)|(1<<AD9833_SCLK);

        delay_nms(2000);

        Write_word(0x2100);        //28位连续,选择频率0,相位0,RESET=1
        Write_word(0x4000);        //写频率0寄存器的低字节LSB
        Write_word(0x4000);        //写频率0寄存器的高字节MSB
        Write_word(0x2900);        //28位连续,选择频率0,相位0,RESET=1
        Write_word(0x8000);        //写频率0寄存器的低字节LSB
        Write_word(0x8000);        //写频率0寄存器的高字节MSB
        //Write_word(0xD000);
        //Write_word(0xF000);
        Write_word(0xC000);        //写频率0寄存器的低字节LSB
        Write_word(0xF000);        //写频率0寄存器的高字节MSB
        Write_word(0x2000);        //28位连续,选择频率0,相位0,RESET=0

                output(50);
                while(1);

}

/*-----------------------------------------------------------------------
delay_nus                :长延时函数(GCC内部延时函数的延时过短)

输入参数: t                 :延时时间 us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t)
{
    while (t--)
        _delay_us(1);
}

/*-----------------------------------------------------------------------
delay_nms                :长延时函数(GCC内部延时函数的延时过短)

输入参数: t                 :延时时间 ms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t)
{
    while (t--)
        _delay_ms(1);
}

//-----------------------------------------------------------------------
//Write_word    : 写16位数据到SPI接口,软件SPI方式
//
//输入参数:        data:        数据(16位)
//-----------------------------------------------------------------------
void Write_word(unsigned int data)
{
        unsigned char i;

        SCL_H;
        SDA_H;
        FSYNC_H;

        delay_nus(5);

        FSYNC_L;

        delay_nus(2);

        for(i=0;i<16;i++)
        {
                if(data&0x8000)          SDA_H;
                else                                  SDA_L;

                SCL_L;
                delay_nus(2);
                SCL_H;
                delay_nus(2);

                data=data<<1;
        }

        delay_nus(1);
        FSYNC_H;
        delay_nus(1);
        SCL_L;

        delay_nus(10);
}

//------------------------------------------------------------------
//output        :AD9833输出指定频率的正弦波
//
//输入参数:freq_value        类型:unsigned long
//输出参数:无
//------------------------------------------------------------------
void output(unsigned long freq_value)
{
        unsigned long dds;
        unsigned int dds_l,dds_h;

        dds= freq_value *16.777216; //268435456/ FMCLK
        dds=dds<<2;
        dds_l=dds;                //低字节
        dds_h=dds>>16;        //高字节

        dds_l=dds_l>>2;
        dds_l=dds_l & 0x7FFF;
        dds_l=dds_l | 0x4000;

        dds_h=dds_h & 0x7FFF;
        dds_h=dds_h | 0x4000;

        Write_word(0x2000);        //28位连续,选择频率0,相位0,RESET=0
        //Write_word(0x4000 | 0x49B);     //200k sine wave
    //Write_word(0x4000 | 0x83);

        Write_word(dds_l);
        Write_word(dds_h);
}

楼主:
我进行了3种实验,将while(1);放在delay_nms(2000); 的下面时
    示波器显示的是无规律的波形
将while(1);放在output(50);上面时,出现了1Khz的正弦波形
将while(1);放在output(50);下面时,无论怎么改变output的参数的值,输出的波形频率始终是1.3KHZ

不解。。。。

楼主:
刚刚又检查了一遍电路,3号脚CAP确实有2.5V的电压,应该没问题,其他脚也没有虚焊或焊在一起的现象,看来还是软件原因

网友(2011-11-08):
那你把while(1)去掉呢,好像你的while(1)没什么意义,去掉试试

网友(2011-12-30):
会不会是计算频率那边的代码有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问题了没有?

网友(2012-08-15):
mark标记一下,谢谢了

网友(2015-11-24):
您好!我最近想搞attiny45-ad9833-dds正弦电路看到您09年试验拜托邦忙开发一下行否.具体请与我联糸rxwang@sh1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