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图能不能实现2A的电流输出呢?

楼主(2009-04-27):
小弟新手,画了下面这个分立元件电路。想完成输入4.5V-6V的电压到7.5V的转换,输出电流最大可达2A,但是仿真时却出现输出大电流时振荡。请问用这个图实现我上面的要求现实吗?如果不现实,有哪些方案可以用呢?谢谢大家。

网友:
1N4148电流不够。电容C1是微分接法,去掉再看看。

如果不去掉,则是滑模电路,振荡部分是多余的。但还没见过Boost电路用电容电压和电容电流做滑模参数的。

你的电路稳压靠的是输出纹波通过Q1旁路振荡信号,所以纹波必然很大。

总之你这个电路有点看不明白。

楼主:
请问Heraclitus:有什么解决的方法解决纹波大的问题吗?如何修改电路呢?
还有,小弟菜鸟,想请教下什么叫滑模电路。谢谢

网友:
控制方式不恰当,出来的不是纹波,而是次谐波。纹波是和振荡频率同频的,而次谐波频率远低于振荡频率。

网友:
那叫次谐波?头一次听到,孤陋寡闻了.

究竟什么是次谐波?怎么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