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个我用电源线给四轴供电的飞行录像-一个手飞一个手拿DC拍的

楼主(2009-04-27):
一个手飞一个手拿DC拍的,没有控油门。

楼主:
再传个,只是DC拍得不够清楚啊。

网友:
哈哈,抢一个沙发先。抢完再看:)

网友:
呵呵。。to pitolan

你在外面飞四轴,你从哪里接的电过来的呢?(这个电源还不简单哟,至少需要15A左右的电流吧!)。。。厉害!!!不过飞的蛮稳的。。顶!!!

to 【2楼】 hn_ny_dxs 夏风

你在深圳天安?怎么以前没有注意到你呢。我公司原先也在天安的,今年刚搬走。。。。改天一起探讨下四轴。。。(*^__^*) 嘻嘻……

楼主:
【2楼】 hn_ny_dxs 夏风
你的成果也該秀一下了嘛﹐做了這么長時間的基礎研究﹐現在在做什么好東東呢?

【3楼】 gl516

我住一樓﹐從家拖根電線出來就行了﹐電源是我特意才買的12V/30A的開關電源﹐電源線是14#多股硅膠線。

我的四軸不帶電池約780克左右+一段電線全重約800克﹐全用9寸三葉槳的話懸停電流約為8A﹐如果換上EPP1045槳就只要6A多點﹐而且換上EPP1045槳噪聲會小很多﹐響應很好。

大家在選槳的時候也注意﹐要盡量選輕的槳葉﹐不要一味追求大的﹐其實大槳重﹐啟動慢﹐響應也慢﹐四軸飛起來感覺慣性很大﹐就像你開車載了很重的貨。

1樓的錄像中有個鏡頭是我用四軸割樹葉的精彩片段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网友:
to pitolan:
.. 你还真逗。。。用四轴去割树叶(呵呵,肯定是无意碰到的吧!)呵呵!。。等哪天我用四轴飞到树上去割椰子(It‘s a good idea)。。。开个玩笑!

哦。。看到我DIY丑陋的四轴的了没?现在正在寻找四轴的“脚”。。不知道你用什么做的?到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材料用了个海绵做“脚”,,其丑无比呀!

BTW..我的机机不上电池的话差不多450g左右。。我用了个7.4  1300mah 12c 的电池飞不到几分钟就没电了。。电池都飞鼓起来了!准备去买11.1v/2200mah、20c的猛电试试。。一想又要买平衡充。。。完了,又要好几百RMB呀。。。的确玩航模费钱呀!

还有我可怜的XXD电机的轴承被我摔进去了点。。。你碰到过嘛?

网友:
to 【4楼】 pitolan

强烈要求pitolan再搞一次eep1045团购!

楼主:
【5楼】 gl516
我是特意用四軸割樹葉的哦。

我炸機都很斯文的﹐最多只是把槳夾打壞。但是聽說把電機軸打彎的有很多。

【6楼】 RickyZhou

搞大規模的團購會讓海關認為你是用來賣的﹐會收取20%的關稅哦﹐不好清關。

网友:
【7楼】 pitolan

看到你用直流电源测试你的机机。。这不我在公司的实验室找了个12v150w的变压器。。。晚上拿回家去烤烤(哦!电机还没修好呢,还不知道烤不烤的了:( 。。。。。。。)

BTW...想了下,这个12v150w的变压器,按照P=UI => I=10A左右,刚好可以测试下四轴,但一想这个是交流12V输出的,整个流,滤个波的,它的直流电压不是等于:U=12V*1.141=17v 左右了,,,电机能受的了吗?。。且这个XXD的电机具体的说明书也没有看到。。。郁闷呀!

网友:
to 【7楼】 pitolan

你上次买了多少对?有没有被要求清关?

可以给联系方式吗?如果没有团购,我自己买10对来玩玩

网友:
哦。。还有个问题,试飞四轴的时候老感觉控制方向的摇杆太过于灵敏了,一不小心控制不好很容易乱飞。。。我通过MK工具的sitck页面中设置了下参数如下。

[Stick]
Nick_Roll-P=10
Nick_Roll-D=50
Gier-P=10

这个数值【0~255】到底是数值越大越敏感?还是越小越敏感?

网友:
to 【10楼】 gl516

这个我没有调过, 不过太敏感的话你调遥控器的exp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3楼】 gl516
那是以前的事了,现在已成了半个自由职业者了(失业中,寻点零活做:-( )。

【4楼】 pitolan
过程很坎坷,因为压根对航模一窍不通,一路摸着石头过河走过来的。从电调开始,到现在为止,也只是完成了基础工作。共计有电调、机架、遥控、飞控。目前卡在飞控上了,姿态测控举步艰难呀,呵呵。

网友:
pitolan:ourdev_440360.rar好像损坏,下载两次依然无法解压缩

楼主:
感谢阿莫帮顶啊!上传个清楚点的,(另一个同事拍的,明显比我家的SONNY T10好啊)

重传一下1楼的那个

网友:
非常不错!!顶一下。

楼主:
升级到V1.3后更稳了,这周末找时间再拍个录像传上来。

我现在可以让四轴飞到身边来,用一个手接它,是不是有点德国人飞四轴的感觉呢?

网友:
to 【17楼】 pitolan

祝贺!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这是你的劳动成果哦!。。。恭喜!恭喜。。。呵呵!那个DAC的片子用的是TI的DAC5574的芯片吧?改天我也去升升看!。。。

BTW...看到你上传的原理图上看到,陀螺仪的参考电压Vref是通过一个10R的电阻(你在BOM表上指出,焊接V1.2版本时,这个用10R的电阻)。可德国人用的是10K呀。。并且我试着改成你说的10R..但运放就没有直流输出了,改成10K就正常了。请确认下??

这个陀螺的温飘是有点大。。。昨天借了哥4位表,测试,呵!10 mv~30mv 的飘动。温度一升高,输出的直流点就下来了。难怪德国加了DAC来校正。

楼主:
原理图可能是手误写错,我焊是焊的10K

网友:
TO 【19楼】 pitolan

呵呵。那就没有问题了,感觉四轴设置你的MK参数后,感觉好多了。摇杆原来那个数值不是越大越好。应该是放大!看来MK参数也很重要呀!

哦!。。问下论坛上644P的程序是哪位高手改的程序,有个问题想请教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