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code编码的16*16字库的BIN文件。

楼主(2009-04-27):
在论坛上有章其波前辈的Unicode编码的16*16字库的BIN文件。通过把编码换算后找到地址,就可以得到点阵数据。
但是,今天在编写显示TXT的程序时才发现这个字库只有40960个编码的字库,对于中文格式的逗号等一部分字符并没有。请问下谁能制作更加完整的Unicode编码的字库?
现在我只好把那些没有的常用的字符列出来然后转成英文字符,可是还是有好些没有没办法显示……

网友A:
上传个16*16的点阵库,不知楼主是否有用.

楼主:
谢谢“hanhuliang”。
但是我是想要个有所有Unicode编码的点阵数据的文件。我会把它放到SD卡上然后通过换算得到其地址,取出数据后显示。
假设32个字节一个字,那么你给的文件最多只有8000多个字。所以,貌似没用……

网友B(2009-07-12):
请问下,hanhuling传的这个dat文件怎么用啊?或者还有baozi章其波传说的那种方法,有点不明白?
最近在搞GSM模块,手机短信是unicode码,一直在找对应的16X16点阵码表都没找到,能否提供点帮助?感激不尽!
QQ:80282987,交流下这方面的方法

网友(2014-11-19):
引用 网友A:
上传个16*16的点阵库,不知楼主是否 ...

请问这个师傅 这个字库怎么用 可否发给示例代码看看 在下有个项目需要用到unicode字库 可是不知如何下手,想用您的这个字库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hanhuling传的这个dat文件怎么用啊?或者还有baozi章其波传说的那种方法,有点不明白?
最近在搞GSM ...

请问这个师傅 请问你会用这个字库了么 是不是unicode点阵字库? 可否发给示例代码看看 在下有个项目需要用到unicode字库 可是不知如何下手,想用您的这个字库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