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 TST CMP 指令小问题求解

楼主(2009-04-28):
汇编 TST CMP 其运算结果分别影响的是哪个标志位,具体该标志位什么时候为“1” ,什么时候为“0”。谁能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
查你用的芯片的指令集。
不同系统不完全一样的。

楼主:
哦,我用的这个是瑞萨的M16C/62P单片机

楼主:
指令集里面好像也没有仔细说到这两个指令到底影响的是哪两个标志位,有谁知道这两个指令一般情况影响的是哪些标志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