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XXD电机的轴承被我摔进去了。。。。。。

楼主(2009-04-28):
昨天再次测试了下四轴在空中平衡性。。。呵呵!没有控制方向摇杆,,,停了2.3秒,,,,一激动机机被摔了下来,结果电机的轴承被我摔了进去。各位大侠能否吧轴承给提出来呢?(好像在电机的轴承旁边有个六角螺丝孔)TKS!

楼主:
armok...50RMB一只也。。。哪还心想去拆它,修好了能用就行。(还研究它,不可能为咱们论坛的四轴项目开个电机的模具。用自己的无刷电机吧!(*^__^*) 嘻嘻……)不过确实电机的工艺做的非常的精致。。。。。。一分钱一份货呀?

网友:
把那个内六角螺丝拧松了把轴自己调整下,轴弯了就到taobao上买个换一下

网友:
电机建议不要修了, 修了只有性能会打折扣, 特别对于4轴来说,4个电机的一致性还是比较重要的。

又或者留着给固定翼飞机用吧

楼主:
多谢大家的关注。。。我会去试下的。。。。(*^__^*) 嘻嘻……

网友:
这个电机就那么几个零件。
轴有可能弯了,轴承可能损坏,换就好了。

网友:
我的四轴对电机一致性要求不高,之前我有个旧电机的浆夹头不行了,在拆卸的时候用过不少重型工具,最后全部分解重新组装用起来都很稳定,我觉得飞控板在调整各电机转速的时候是不管电机参数的,他只在乎机体有没有恢复到初始状态,那边不行就调那边,电机不一致他可以用不同电流调电机的转速,从而使机体平衡。LZ你可以试试把电机上端的那个梅花螺丝拧出来,然后把电机下端的卡簧弄出来就可以把转子拔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