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IR2130低段无输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4-28):
奇怪的是输入端悬空时,高端的输出8V左右,IR2130电源用的12V

望大虾们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检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是自舉,自舉电压有无起来。

楼主:
感谢楼上,在输入端悬空的情况下,测得b,c,e端电压分别是8.7v,9.6v,9v,IR2130供电用的是10V,测得输入端电压是9V左右,令我疑惑的是没有PWM输入,为何高端一直有输出?

网友:
lo无信号有直流输出.是片内短路造成的.测量LO与12V脚之间电阻很小. 坏片.假片?  我碰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