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批花机草图 请大家提些建议 以便改进

楼主(2009-04-28):
更新了主轴电机

晚上回来再上3D图档

楼主:
还有
主轴电机用哪种比较合适
200W6000RPM左右

网友:
有些单薄啊,刚性能行么?

网友:
底板尺寸再做大点

楼主:
底板下面是有一个机架的
我没有画
准备买现成的
底盘可能要配重

楼主:
主轴电机今天刚到
用的400W6000转的无刷电机,双出力轴的,发热量很大,准备在另一条轴上装个叶轮散热

下面两个步进电机分别是86的与57的

楼主:
【2楼】 1235679 阿高
其实刚性的问题我不担心
用料其实很足的
等会我上图
我最担心的就是主轴刀盘的抖动
6000的转速,带着刀盘
那声音有点像牛角风扇了,
对于刚性的问题还想请你提点改进的建议

楼主:
solidworks文档来了

除了工程图,其它的都在里面了
有点大
传好慢

网友:
主轴能否换成粗壮的空心管轴?
6号固定板有些单薄,作成两侧固定如何?
汽缸固定杆可否换成门字型的U行板固定?这个的杆长度和端头不好加工,同一性很难的。门形端头铣成平面能简单一些。

楼主:
【9楼】 1235679 阿高

主轴能否换成粗壮的空心管轴?

>>开始我也考虑过空心轴,认为空心可以减少重量,转起来离心力会小些,
后来我也做了实验,证明如果用实心轴,重心是在中轴线上,转起来后离心力是四周均匀分布的,相互抵消了,没有引起抖动
再装上刀盘试运转,也没有抖动,只是有些风声,刀盘重心也是在中轴线上,但离心力不是均匀分布,是对称分布的,所以也能抵消掉
最后一步装上刀架与批花刀,这下问题来了,有轻微抖动与燥声,这问题也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刀架需要调节,没有办法做到重心与中轴线同心,所以我就在刀架上多设计了两个螺纹孔,用来加装配重块,经过配重后的抖动与燥声现在微乎其微了
还有刀盘与刀架都是铝合金料,主轴用的45#。
下次我会考虑将轴改粗,但应该不会改成管轴,是为增加同心部份与非同心部份的重量比,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些非常微妙的关系,但我还没有找到确切理论依据

6号固定板有些单薄,作成两侧固定如何?

>>这点提得非常好,我也有这方面的打算,现在这块料已经加工好了,我先试试会不会影响性能,但下次我一定会改为双侧固定。

汽缸固定杆可否换成门字型的U行板固定?这个的杆长度和端头不好加工,同一性很难的。门形端头铣成平面能简单一些。

>>用杆连接的目的是减轻悬臂的重量,因为3号轴是带动4号固定板以上的零件一起回转的,虽然速度很慢,但我想尽量减轻悬臂,以便步进电机在不失步的情况下,能达到最高的速度,
杆的长度,我们车间有办法加工到一样的长度,还有我的气缸只是负责顶开自动锁紧装置,弹回来是靠碟形弹簧,所以气缸轴没有与它直连,所以这部份对装配没有精度要求

非常感谢你提出以上建议,我一直认为:只有得到高手的批评才能使我进步,请大家使劲批我,不要顾及我的颜面

楼主:
控制部分我用的是三菱FX1S20MT+国产文本显示器
主轴电机是从美菜克代理那里买的,400W6000RPM无刷电机,0-10V电压调速,
57与86电机与驱动器都是买的白山的,
控制程序仍在写,51节过后两天的样子就可以弄完,
文本与PLC程序我都会公开,会加上注释

楼主:
希望爱好机械的朋友的支持与批评,
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
我来提几点意见:
    1、主轴过于简易,刀头80mm,转速6000不用说都是开飞机一样的声音,这样的主轴最好采用一体式的结构,头部要用两个轴  承,而且轴径太小了。(前几年我有设计过一主轴,去年一厂家把结构拿去应用于其生产的机器(批花机/CD纹机),转速是10000转,结构是肯定没问题的,我找找,迟些给传上来给你参考。)
    2、7号固定杆细而长,60 X 800mm相对你的6000转的80mm的刀头就有点力不从心地抖动不休了吧。建议尽量缩短固定杆的长度,可以在下面加个底座啊。
    3、3号主体可以用同步带与轴联接的结构尽量将工作台的主体高度降低。(最好采用涡轮结构,有助提高工作台的整体刚性。)

期望LZ的大作早日完成!!

网友:
不懂来问一下,这个设备有何用途?

楼主:
谢谢kaif_w的建议

    1、主轴过于简易,刀头80mm,转速6000不用说都是开飞机一样的声音,这样的主轴最好采用一体式的结构,头部要用两个轴  承,而且轴径太小了。(前几年我有设计过一主轴,去年一厂家把结构拿去应用于其生产的机器(批花机/CD纹机),转速是10000转,结构是肯定没问题的,我找找,迟些给传上来给你参考。)
---------------------------------------------
主轴的直径太小,这点我将在下次改进时修正过来
轴承方面,因为这台机轴向基本不受力,所以我才用了最经济的做法,深沟球轴承主要是径向承受负载大,轴向也能承受少许,两端拉紧后有一定调心作用
当然最好的做法是 前端是 法兰<双列调心轴承(或用角接触轴承+深沟球轴承代替)<调紧螺母   后端是 平面推力轴承>法兰<深沟球轴承<圆锥滚子轴承(或用角接触轴承代替)<调紧螺母,广州机床的车床主轴是这样用的,轴向与径向承载都非常大,但造价高
非常希望学习下你的主轴结构

    2、7号固定杆细而长,60 X 800mm相对你的6000转的80mm的刀头就有点力不从心地抖动不休了吧。建议尽量缩短固定杆的长度,可以在下面加个底座啊。
--------------------------------------------
这点说到我心坎里了,我是这样打算的,下面做400高的铸件台阶,与底座做成一体,7号管轴就只要400长左右了,只这要等我这台机功能上试完后把图纸修订好再去翻沙,因为铸件有一个周期,我现在急于试机,所以才先用长管轴的。

    3、3号主体可以用同步带与轴联接的结构尽量将工作台的主体高度降低。(最好采用涡轮结构,有助提高工作台的整体刚性。)
--------------------------------------------
用同步带是很好的方法,涡轮结构可以自锁这点非常好,但很难消除间隙,使3号轴产生摆动,从而影响批花产生重影,在没有找到合适的消隙方法前,我采用了直连的方法(用的三相的86电机的,静止保持力矩有4Nm,我试过用活动扳手也很难钮动)唯一的问题就是使整个机架增高了,这样会加大产生抖动的可能性,所以我下次一定会改成圆弧齿同步带,可使总个高度降底100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建议,非常感谢

别外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比较便宜的10000转主轴电机方案,我现在用的无刷电机,发热严重,我目前想到的方法是在轴端加叶轮给自身降温,电机是双出力轴的 一端是14MM轴一端是12MM轴,现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叶轮
不知道四轴飞行器的桨叶可不可以安得上去

楼主:
【16楼】 shyany
不懂来问一下,这个设备有何用途?
-------------------------------------
是用来给手镯、戒子等圆形零件上刻一些有规律的花纹

楼主:
我一个小技术工人能受到阿莫的邀请,感到非常荣幸,
非常想认识kaif_w
kaif_w在机械方面是前辈了,我一定会找时间去拜访kaif_w前辈,

网友(2009-09-01):
你好,希望你能教我关于批花机方面的一些知识,我是一个在厂里的小工人,现在厂里正在用这个机器

网友(2009-10-14):
不知道你的主轴电机,要是加工铁的够不够力,还有你用气缸下刀,如果是金钢石刀是不是很容易坏?

网友:
我觉得你的主轴和电机分开好一点,电机放到后面可以用大点的衣车马达就可以解决你先前那个发热快的问题那样主轴也可以加大点,刀盘80mm转速10000转也不会有太大的振动

网友:
牛仁,看得出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赞一个!

网友:
机器出来了吗,想买一台

网友:
hefq 何访贤,你的联系方式告诉我吧,老崇拜你了,我是做手动批花的,用的是韩国的机器,想有你这样的半自动批花机来提高生产效益,希望你能帮我,我的qq是12904902,加我吧,谢谢你

网友:
其乐融融了,赞!

网友:
严重记号  对学机械的人是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