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cooluav,john78,dvhome三位网友提供的德国手动贴片机的资料

楼主(2009-04-28):
以下的资料与图片由网友cooluav提供:

我们公司用这个

贴出来的,也是机贴效果。相当爽。这个可不是自动贴片机,是手动的。

我们研发部都是就是用这个机器焊接的,点胶和放元件一次完成,效率还是很高的,关键是不要去找元件了。傻瓜式的。
国内可以买到的,我们好像就是向北京某个供应商买的,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你可以网络上查下。价格应该不便宜,德国佬的东西。我们公司除了烧钱比较厉害:),其他不太行。

以下资料由网友 john78 提供:

http://www.nepconchina.com/product_vip_b.php?id=6544

是这个吧,很有兴趣,有谁能有更多的信息,价格,性能。。。

以下资料由网友 dvhome 提供:

这里有视频,可以看看

http://v.ku6.com/showr/dlcmNpyIuS0XXZAR.html

网友:
要是ARMOK能做到类似于这个的我肯定也要一台哈哈!

价格我不清楚。。。。但是很有兴趣!

楼主:
【1楼】 lhyj7080 天之黑
要是ARMOK能做到类似于这个的我肯定也要一台哈哈!
-----------------------

我之前有一个贴片机的方案的。绝对原创。(当我们制作出样品后,就会公布这个方案)

我今天下午让 kaif_w 研究了一下这台机,发现 ... 我之前“发明”的方案会更加优胜,结构也更简单,并且自动化程度会更高。

当然,德国机也有它的优点。但缺点是明显的:国内的锡浆用点胶方式很容易堵头。

网友:
好,偷学一手,仿造一台。
谢谢阿莫的论坛平台。

网友:
视频放这里一个吧,免得下次找不到视频了。

楼主:
【5楼】 Friendz
视频放这里一个吧,免得下次找不到视频了。
------------------------------------------
这个德国的产品的确不错。

大家找到说明书或更多的图片资料也上全上来吧。

可能我与 kaif_w 对这个产品的理解有误,感觉它的效率并不高。

网友:
我之前有一个贴片机的方案的。绝对原创。

我今天下午让 kaif_w 研究了一下这台机,发现 ... 我之前“发明”的方案会更加优胜,结构也更简单,并且自动化程度会更高。

当然,德国机也有它的优点。但缺点是明显的:国内的锡浆用点胶方式很容易堵头。
--------------------------------------------------------------------------------------------------------------
希望能像雕刻机一样搞出来!嘿嘿当然市场可能不是很大。。。

楼主:
cooluav 能发个手机短信,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

由于目前找到的资料不多, kaif_w 想问一下具体的操作方法。

注: 仅是问机器的操作方法,不会问其它任何与你公司有关的问题。请放心。

另:如果cooluav能帮忙问到这台机器是多少钱的就更好。如果价格能接受,我想购买一台作为参考样机。

网友(2009-05-29):
支持贴片机项目,不过雕刻机加些附件改个手动的更好,一机两用最理想了。我们省钱阿莫的销量也上去了。双赢啊!阿莫期待你啊

网友(2010-04-04):
回复 网友A:
【1楼】 lhyj7080 天之黑
要是ARMOK能做到类似于这个的我肯定也要一台哈哈!
-----------------------
我之前有一个贴片机的方案的。绝对原创。(当我们制作出样品后,就会公布这个方案)
我今天下午让 kaif_w 研究了一下这台机,发现 ... 我之前“发明”的方案会更加优胜,结构也更简单,并且自动化程度会更高。
当然,德国机也有它的优点。但缺点是明显的:国内的锡浆用点胶方式很容易堵头。

去年试过用点胶机点锡膏,确实太容易堵头了。

小时候在黄河边玩,有一种玩法:在靠近河边的地面上不停蹦跳,开始地面是平整的泥地,略微有点湿润,随着蹦跳,跳跃的地方就越来越湿软,并逐渐大面积扇动起来,表面就像面皮比较韧,下面开始有泥浆涌动。如果蹦跳的时间够长,最终表面的泥皮被踏破就会塌陷下去。如果跳动的面积较大,弄得大面积呼扇,一旦塌陷也是挺吓人的
   这种现象就是随着不断的按压,泥浆中的水分被挤出又吸入,泥浆有弹性,在水分流动的过程中,较细的颗粒会流动起来,较粗的颗粒会沉淀下去。
   点胶机针筒里面装上锡膏也是类似,活塞每次冲击一下,较稀的部分就先流出去,较粗的颗粒被挡住,最终针头部分就只剩下颗粒较大的了,从而发生堵头。
   我觉得,锡膏的颗粒度必须均匀且微细,越均匀越微细应该越不容易堵头。这可能就是国产锡膏难以做到的吧。

网友:
支持阿莫搞这个,到时我们应该用得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确实是高,这个例子举得太好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时候在黄河边玩,有一种玩法:在靠近河边的地面上不停蹦跳,开始地面是平整的泥地,略微有点湿润,随着蹦跳,跳跃的地方就越来越湿软,并逐渐大面积扇动起来,表面就像面皮比较韧,下面开始有泥浆涌动。如果蹦跳的时间够长,最终表面的泥皮被踏破就会塌陷下去。如果跳动的面积较大,弄得大面积呼扇,一旦塌陷也是挺吓人的
   这种现象就是随着不断的按压,泥浆中的水分被挤出又吸入,泥浆有弹性,在水分流动的过程中,较细的颗粒会流动起来,较粗的颗粒会沉淀下去。
   点胶机针筒里面装上锡膏也是类似,活塞每次冲击一下,较稀的部分就先流出去,较粗的颗粒被挡住,最终针头部分就只剩下颗粒较大的了,从而发生堵头。
   我觉得,锡膏的颗粒度必须均匀且微细,越均匀越微细应该越不容易堵头。这可能就是国产锡膏难以做到的吧。
-------------------------------------------------------------------------------------------------
这个例子太形象了。

网友(2010-09-13):
关注贴片机方案

网友(2010-12-17):
上面说的这台机器相当贵,我刚刚问过要7万啊。希望能做一台出来我需要这个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