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940很烫,正常吗?

楼主(2009-04-28):
使用LM2940-12,输入12.3V,输出11.3V,电流600ma,输入端并一个100UF/50V电解电容,输出并一个22UF/35V胆电容,上电一会就非常烫手,请问正常吗?

网友:
压差太小了吧

楼主:
压差小会导致发烫吗?

网友A:
耗散功率0.6W,会发热,但应该不会很烫。
看看有没振荡吧。

网友(2016-02-08):
引用 网友A:
耗散功率0.6W,会发热,但应该不会很烫。
看看有没振荡吧。

我年前的设计  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这个温度 不要紧  能通过测试认证

网友:
楼主应该先了解一下线性稳压IC的原理先

网友:
LZ应该用LDO

网友:
0.6w了已经,焊接的不好就会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