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NIOS之前必须要明白的一件事

楼主(2009-04-28):
NIOS可以编制出非常灵活的内核,但是它只是以牺牲速度为代价的。一旦使用NIOS,就会失去FPGA的并行处理的能力。因为UCOS中的并行其实是不存在的,而NIOS常用的开发中,用C不可能实现并行的。只有在VHDL中,可以实现。

网友:
楼主说的是nios软核和用语言在FPGA中综合比吧??我觉得,那没有什么可比性~~~~~~

网友:
楼主还是要先把这几样东西的概念和关系搞清楚

网友(2009-06-20):
觀念錯的離譜

网友:
LZ为什么会有这些一说的呢??当然不是啊你还没有搞清楚。

网友:
极端点说,NIOS具备并行处理能力。大型的FPGA你可以放进去2个甚至更多的软核,这不就具备并行处里能力了吗?

但是,这不是软核的目的。个人感觉,软核的目的不在于处理事情,而在于控制事情。
NIOS的精髓是定制的能力,学习或使用NIOS,如果仅仅限于软核本身,那没有任何意义。外设、自定义指令才是NIOS的优势。如果仅仅用软核本身,那实在没什么亮点,随便一个处理器都比它有特点;但配上定制的能力,以及FPGA带来的扩充能力,才是NIOS的优势所在。
软核好比一架战斗机的外壳,外设和自定义指令就是各种系统和武器。战斗机的外壳固然重要,但内在的东西更重要。

网友:
5楼的兄弟说的有道理,lz好好学吧

网友:
LZ 理解的却有偏颇。

砖头可以铺路,也可以盖楼。非说铺路的砖头太矮了,牺牲了高度,唉。。。

网友:
NIOS是比较慢滴~~~可以在总线上挂多个CPU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