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简易PLC的一点建议

楼主(2009-04-28):
既然是简易PLC就要从简上面下文章:
1.先不要在外壳上约束自己,使用哪种开发板的样子就可以,只用一块PCB板。
2.硬件部分只做开关量的输入输出,电源部分和RS232通讯通讯,不做光电隔离,再加一个运行停止开关。
3.MCU软件部分使用uC/OS,利用1ms的周期可以生成很多定时器,通过通讯完成程序的下载和数据的通讯。
4.上位机根据梯形图编译生成二进制代码,通过通讯下载到MCU,监控的时候只需监视相应的数据就可以,这样可以简化很多工作。
5.通讯协议使用ModbusRTU,0x(可读写的开关量),1x(只读的开关量),3x(只读的模拟量),4x(可读写的模拟量),功能码20读文件,功能码21写文件
6.根据数据长度,我们再指定I区,Q区,T区,M区,AI区,QI区,V区,等,引用S7-200的方式。
7.MCU最要使用ATmega32,AVR相对比较简单,方便入门,同时上位机根据梯形图编译成二进制文件也容易些。

如果达到上面功能,硬件上再加光电隔离,电源隔离,通讯隔离,引入模拟量,从模块,现场总线等等。
上位机再增加功能块,子函数库等等。

再慢慢的添砖加瓦。

以上只是我的一点建议,希望我们的PLC项目能够搞起来,并最终走向成功!

楼主:
自控的原则是稳、快、准。
用数字100来解释的话1就表示稳,没有1,那100就是0了,所以稳定压倒一切。
软件没有漏洞,硬件没有漏洞,以后的添砖加瓦才有意义。
刚开始,我们不要急于求成,慢慢来,时间长点不要紧,关键还是要把东西搞出来。
希望大家讨论下。

网友:
No plc open source,Wait for 10 years,20 years...,Even you got the open source,you still cannot maintain.so the plc source for you is no mean,Like the c compiler,the free compiler is always no good. plc complier and editor is more complex than C compiler.

网友:
【2楼】 billleu
plc complier and editor is more complex than C compiler.
--------------------------------------------------------
1.plc editor不太复杂吧?
2.C compiler针对不同的mcu,应该很复杂吧。
3.plc complier(对解析型)主要就是把梯形图的关系转换成指令表这个应该比C compiler容易点吧(当然不包括支持宏编程),
  再将指令表转换成执行代码,这步就比较容易吧。
4.plc complier(编译型),这个在下没头绪,不便评论。

网友:
plc compiler is the same as C compiler,but if you are C compiler designer,there are so many source code,To produce code depend on machine type,but there no GUI so its so easy.but plc compiler should had GUI(ladder and HMI),it also can product code depend on machine or 再将指令表转换成执行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