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互补滤波器与kalman滤波器的效果比较。

楼主(2009-04-28):
在四轴飞行器上,加速度与陀螺融合使用,必须使用相关滤波器进行滤波,数据才比较真实。按照加速度与陀螺的特性,采用互补滤波器是比较适合的,因为算法比较简单,效果跟kalman滤波的效果差不多的。以下是互补滤波器与kalman滤波的比较,请看附件

楼主:
我个人觉得在四轴飞行器使用互补滤波器进行滤波是比较适合的,具体看文件。^_^

网友A:
状态之间存在强耦合就必须用卡尔曼滤波器了!

楼主:
我见过互补滤波器的使用案例,但是很早前的是,我一时间找不着那个文档了。互补滤波器也不是那么复杂,它应该属于RC滤波器的一种特殊使用而已。

网友(2012-12-04):
连接坏掉了 下不了

网友:
说到补偿滤波我向大家推荐一篇文章

网友(2013-04-03):
正在学习互补滤波和卡尔曼滤波,不容易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状态之间存在强耦合就必须用卡尔曼滤波器了!

我觉得几个倾角为状态变量,并不存在强耦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状态之间存在强耦合就必须用卡尔曼滤波器了!

状态之间的强耦合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下载看下,希望是不错的资料

网友(2014-01-10):
我也正在学习

网友(2014-02-18):
同问,什么是数据存在强耦合呢,谢谢啦

网友(2014-03-29):
同求,什么是数据存在强耦合呢,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互补滤波器与kalman滤波器的比较。ourdev_440507.pdf(文件大小:325K) (原文件名:l15_filter_examp.pdf) ...

从论文的结果来看,应该EKF更加适合吧,只是EKF的运算量太大,姿态更新周期太长。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谢谢了~~

网友(2014-08-18):
嵌入式上面跑EKF,还是有些力不从心

网友:
mark了谢谢高手的分享

网友:
正在做自平衡 收下了

网友(2014-09-17):
引用 网友A:
状态之间存在强耦合就必须用卡尔曼滤波器了!

请问什么是强耦合?多谢

网友:
滤波器,数据处理

网友(2014-10-23):
我感觉效果还是差的多

网友:
挺像整一个玩玩的

网友:
从文章中看,明显互补滤波不能用吧,整体偏移6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