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提高CC1100的距离

楼主(2009-04-28):
请问各位大侠,CC1100影响距离的因素还有哪些。我现在的CC1100模块距离只有30米(加天线),用的波特率是250k,发送和接受模块均设置10dbm;寄存器配置是按TI软件设置的,两个模块的硬件匹配我测试一下,其中一个是衰减2dbm,一个衰减3dbm,(衰减测试的方法是让两个模块快速不停发送数据,然后用馈线导入到频谱分析仪,观察db值)除了硬件方面调整匹配,软件还有哪些是影响因素?原来程序中需要变化输出通道,后面发现当改变通道时,如果立即拉高CS脚,通道频率还未调整到位,这个时候的dbm值输出最高,(软件设置10dbm,频谱观察使11dbm,);如果没有通道变化,只是初始化后输出,(软件设置10dbm,频谱观察使8dbm,);感觉比较迷惑,看到网上很多人说CC1100距离都是200-300以上,不知道如何才能提高距离。

楼主:
看来没有多少人在玩这个啊

网友:
nrf2401不是很好用吗?

网友:
降低波特率 1200

楼主:
降低波特率提高不了多少的,而且真正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楼主:
nrf2401不是很好用吗?

没有办法现在指定用的是CC1100模块,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调试的。完全用TI的寄存器配置,和推荐电路做板子出来直接可以用了吗
一般你们做的距离是多少呢

网友:
天线和输出匹配回路很重要,具体也不知道怎么调试
"很多人说CC1100距离都是200-300以上"只是传说,买回来的模块都没发现过

楼主:
天线和输出匹配回路很重要,具体也不知道怎么调试
"很多人说CC1100距离都是200-300以上"只是传说,买回来的模块都没发现过

---------------硬件调试就更换前段匹配的电容和电感,目前只有一点点从硬件改起走先了。

网友:
还有一点,电感的品质很重要,用那种贴片绕线的

网友:
你用那个频段?433m可以远些 频率高衰减越厉害  还有晶振的精度有要求  匹配电路应该做的不是很好  可以的话用网络分析仪看看  你所使用的频段和你的匹配电路时一致的?天线呢?  减低波特率可以提高一点灵敏度 所以也可以提高一点距离

网友:
接收不好有几个原因啦:
一、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匹配电路做的不好,这个会直接影响发射的POWER
二、就是震荡电路有问题(比如晶振的精度、晶振的启震电容数值用的不对等),造成频偏大
三、还有PLL部分的电容精度问题也会影响频偏(cc1100不知道有没外置的电容)
四、就是软件的设置问题啦,设置不对造成频率对不上
。。。
其他的一时没想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距离现在可以调到160m左右。原因是天线与板子上的电路不匹配造成的,我原来一直在调试电路的匹配,从频谱分析仪上看是达到要求了,但是距离还是很近,天线原来换了几种效果都不是很好,后面换了一种ANT-433-MHW-Series Antenna天线
距离提高了。

网友(2009-07-02):
我的建议,

一,硬件上
1,layout ,尤其天线设计,直接会影响信号的衰减,建议可以变换电路原器件参数,但这个需要丰富经验
2,天线上,可以用高增益天线来弥补衰减,但5DBI以上高增益天线很贵
3,晶振精度也有要求,要不容易频偏

二,软件上
1,首先功率参数设置,是否最大,比如一下,
//***************更多功率参数设置可详细参考DATACC1100英文文档中第48-49页的参数表******************
//INT8U PaTabel[8] = {0x04 ,0x04 ,0x04 ,0x04 ,0x04 ,0x04 ,0x04 ,0x04};  //-30dBm   功率最小
//INT8U PaTabel[8] = {0x60 ,0x60 ,0x60 ,0x60 ,0x60 ,0x60 ,0x60 ,0x60};  //0dBm
INT8U PaTabel[8] = {0xC0 ,0xC0 ,0xC0 ,0xC0 ,0xC0 ,0xC0 ,0xC0 ,0xC0};   //10dBm     功率最大

2,波特率和影响距离,跟人一样,跑的快自然跑不远,慢慢跑也可以马拉松

主流短距离无线技术介绍及应用指南,欢迎交流
http://shop35079098.taobao.com/shop/xshop/wui_page-15620063.htm

网友:
外界环境看,天气会影响通信距离,还有隔墙通信也会对信号产生很大衰减,

还可以采用功率放大,一般提高6DBM就可以距离提高1倍,无线还得具体环境具体分析,切不可盲目

网友(2009-12-01):
10mW, 250K 也就30米了。

想想看,WLAN 100mW才100多米。所以,想靠10mW来200米,那可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A(2012-07-27):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距离现在可以调到160m左右。原因是天线与板子上的电路不匹配造成的,我原来一直在调试电路 ...

您说的ANT-433-MHW-Series Antenna天线 是什么天线

网友(2014-02-21):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ANT-433-MHW-Series Antenna天线 是什么天线

那种吸盘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