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FIR滤波器的采样频率的问题

楼主(2009-04-28):
大家好   FPGA的FIR滤波器的采样频率是指外部AD的采样频率还是数字滤波器的工作时钟?如果是AD的采样频率,那FPGA中给滤波器的时钟应该是多少?

网友(2009-09-08):
帮你顶一下,应该是AD的采样频率吧?

网友A:
1楼对的,FPGA工作时钟与滤波器没多大关系,数据是离散的,没有时间特性,FPGA时钟快意味能快点得到结果

网友(2012-12-23):
引用 网友A:
1楼对的,FPGA工作时钟与滤波器没多大关系,数据是离散的,没有时间特性,FPGA时钟快意味能快点得到结果 ...

FIR滤波器在matlab里面一般是浮点比如a=1.0;2.12;4.23;
而我的AD采样进来的中频信号一般是偏移二进制码,那么
第一:如何去量化FIR系数?
第二:需不需要将AD进来的数据转换成补码再和FIR运算,再转换成偏移码输出给DA;还是可以直接将AD采样进来的偏移码直接和FIR运算?

网友:
ADC输出不会是浮点,所以FPGA输入是整数,计算中的系数是小叔,你可按精度要求*2幂变成整数来算

网友(2013-09-01):
Mark下     我也想用这个IPcore可是暂时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