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装了Proteus 7.5 sp3后,低版本的如何也能使用?

楼主(2009-04-28):
如题

网友:
另存为7.0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
安装时,把最后一项也勾选上。。。

网友:
学习了,多谢两位

网友:
【1楼】、【2楼】回答的对吗?

我的理解,楼主的问题应当是:
装了 Proteus 7.5 sp3 后,如何才能方便地使用此前已经安装过的 7.4 sp3、7.2 sp6 等低版本,而不必重新安装。
楼主,是吧?
回答“是”,我再作答。
回答“不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是:
解决方法一:装有虚拟机里.二装在不同目录里.三,装了的卸,再装X版.四,换台电脑装,五,远程控制联机玩,六...
不是:
1楼正解

楼主:
回4楼,是

楼主:
装了 Proteus 7.5 sp3 后,如何才能方便地使用此前已经安装过的 7.4 sp3、7.2 sp6 等低版本,而不必重新安装(在同一台电脑)。
1楼的方法好象不行,低版本运行报错,库文件xxxx错!
2楼的没试过,有试过的吗?
装74sp3后,想运行72sp6,1楼的方法可以.

网友:
To 【楼主位】 cjq_sh

我的回复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19581&bbs_id=1037
★关于如何安装多个版本和轮换使用多个版本

楼主:
to 【8楼】 guantingwei
各版本好像有些差异,有的仿真在A版本行而在B版本不行.
所以个人感觉需要保留多个版本,并能同时使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