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专业雕刻机市场新一轮价格雪崩开始?

楼主(2009-04-28):
估计是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内著名雕刻机厂家力远原价13500的机器,把水冷电主轴换成300W普通主轴后,大幅降价到7000至8300

详情请见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0676504bc4910f63c064fe2bb48d9fc0.jhtml?cm_cat=0

力远牌电脑雕刻机震撼推出

网络直销特价8300

3台价格7950

10台价格7600

30台价格7300

100台价格7000

300W电主轴,

自动消间滚轮丝杠,保用10年无间隙

高刚性台面移动设计,保证加工精度

型 号:GV2518F
X、Y、Z工作行程:250mm*180mm*45mm
最大工件宽:340mm
最大工件高:70mm
丝 杠:自动消隙滚轮丝杠
主轴电机:串励电机
走刀速度:60-2500mm/分
主轴转速:6000-22000转/分
主轴功率:300w
步 距:0.01mm/step
重复精度:0.02mm
刀具直径:Φ3.175、Φ4、Φ6
电  源:AC220V 50-60HZ

网友:
名称: GV系列(经济型)GV2518E

说明: 基于标准座标滑台的三维加工机,铝结构+淬硬钢导轨,确保高精度平衡移动,自动消隙滚动丝杠,无间隙具有高度重复精度,封闭式结构,保持精密机洁净长寿,人机界面好,可实时可调雕刻速度、刀深、主轴转速、整体偏移等。
★用途定位:可用作专业雕刻铜章,胸牌、小型字牌、工艺品等。
型 号:GV2518E
X、Y、Z工作行程:250mm*180mm*45mm
最大工件宽:340mm
最大工件高:70mm
丝 杠:自动消隙滚轮丝杠
主轴电机:串励电机
走刀速度:60-2500mm/分
主轴转速:6000-22000转/分
主轴功率:350w
步 距:0.01mm/step
重复精度:0.02mm
刀具直径:Φ3.175、Φ4、Φ6
电  源:AC220V 50-60HZ
选购配件:圆章夹具
包装尺寸(木箱):510mm*510mm*600mm

******************************************

amork的现在的机器加工行程 210*155*30mm  价格 3800
*****************************************
amork高档机还不能到达GV系列(经济型)GV2518E的规格。 看起来力远很猛啊!提前发起价格战了,搅乱了市场啊

网友:
国产的很多东西都说的比唱的好!。。。

像我接触到的大功率LED手电筒 一个3W的LED说成12W的亮度 224-245LM就写250LM有的更离谱500LM
不过他们也很矛盾一个3.6V2400mAH的锂电池说这个12W的LED能用3个小时.....!!很强悍的说。。。。

如果是对于PCB雕刻市场那个主轴的电机功率是不是有点夸张了?精度不知道怎么样?怎么没作品?不敢上???

而且那么大功率的主轴电机上个钢的工件上来看看?不要上别人的作品哦!!!!

楼主:
2楼不要小看这些专业厂家,人家是靠这行吃饭的,雕刻机不是手电筒,口碑很重要的,谁敢乱来就是砸自己牌子,不信你到市场上了解一下力远的占有率?

那个电机功率一点不夸张,300W是最小的了,一般水冷都是800W起,你用过就知道区别了,130W的电磨雕木头,吃刀量深一点就不够力,功率大的就跟没事一样,轻松得很,这对提高加工质量是很重要的。

他们这些雕刻机都是一机多用,遇到什么行业的就推什么应用,PCB只是其中一种用途。他们的网站上有很多雕刻样品,可以去看看,滚珠丝杆的机器精度非常好

楼主:
鹿原和力远不是一个级别,鹿原的只是玩具,力远的是拿来日常生产的

鹿原的2800元的机器,资料上说重复定位精度小于0.1mm,实际也就是0.1mm,力远的是小于0.02mm,实际可以达到0.01mm,是鹿原的10倍精度,没有什么问题啊?谁说鹿原的“比滚珠丝杆的精度还要高?”

楼主:
【4楼】 defaa
楼主位说的: 自动消隙滚轮丝杠
与你说的:滚珠丝杆是否同样的东东?

-------------------------------------

一样的,这些厂家标的参数和文字不是很严格,实际上都是滚珠丝杆,至于定位精度,说法就更多了,有的标“最小步距”,有的标“重复精度”,有的标“定位精度”,我了解过后发现,其实全部都是指“重复定位精度”,他们要对加工精度负责的,这方面不敢乱标

这些雕刻机一般都是用5mm螺距的滚珠丝杆,驱动是16细分的,理论上最小步距是0.0015625mm,实际上步进电机能够可靠定位的是4细分的位置,也就是0.00625mm,加上丝杆精度等级产生的误差,实际上重复定位精度就达到了0.01mm,这个是没有任何水分的,实际测试的话,可以雕刻一个1mm的32x32点阵小字,如果能雕得很清楚,重复定位精度至少0.03mm,如果放大发现字线很整齐,那么精度就至少要0.01mm了,这个测试,我相信鹿原的机器是通不过的

网友:
就喜欢看这中有技术含量的争论帖子,尤其是阿莫在

网友:
有这种好事?不如楼主先尝尝鲜,买一台吧,再把心得和照片发给大家看看...

楼主:
1. “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的区别能描述得详细一点吗?
2. 力远的精度是指那一个?
3. 下表的精度是指那一个?

-----------------------------------------------------

这3个精度的定义都不同,以我掌握的资料来看,要准确说清楚还不太容易,以下简单举例说明:

1 定位精度,是指XYZ中任何一个方向,单向前进时,控制软件发出一个脉冲,实际移动的距离,这个就是“最小步距”,是不考虑回差的,以2mm螺距的丝杆为例,电机在4细分模式时,单步可以准确前进的距离是0.0025mm,这个参数一般机器都是很高的

2 重复定位精度,因为丝杆有回差,机架有弹性等等原因,刀头从X=0的位置,向右移动100mm,再回到X=0时,和起点的位置存在误差,这个误差的最大值,就是重复定位精度,普通丝杆和T型丝杆因为回差的原因,即使消了回差,重复定位精度一般也是0.1mm,滚珠丝杆是专门设计来消除间隙的,完全没有回差,精度比普通丝杆高10倍左右。滚珠丝杆消间隙的方法很多,例如,其中一种方法,丝杆螺母里的滚道间隙是逐渐变小的,钢珠在滚动过程中被轴向压紧,就消除了间隙。据我了解,国内专业厂家所说的精度是重复定位精度,而且每家几乎都是0.01mm

3 上表的精度是指“丝杆导程精度”,是一个以移动长度为分母,移动距离误差为分子的数字,也是不考虑回差的单向的,例如C7级的50um/300mm,就是说丝杆移动300mm,实际移动的距离,和“国际米原器”所定义的300mm之间的误差,要小于50um,如果只移动100mm,那么误差要小于16.67um,如果只移动10mm,那么误差要小于1.67um,即0.00167mm,以一般芯片的尺寸大小,用C7级的丝杆,已经超过管脚之间尺寸精度的很多倍了,精度足够的,即使是用普通丝杆,精度也是足够的,因为芯片实在太小了

楼主:
这些厂家把精度定在0.01mm,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们几乎都是用ER11系列的夹头,这个夹头的标准精度是圆周跳动小于0.01mm,所以精度再高,超过刀尖跳动误差,已经没有意义了

在夹头方面,论坛的机器比鹿原的强很多,鹿原那个跳动估计是0.1mm

楼主:
有些小型模具雕刻机是用“热膨胀夹头”,跳动精度小于0.001mm,接近纳米级加工,整机价格是几倍十几倍的概念,已经超出DIY的范围了

楼主:
我发这个帖子,是给论坛提个醒,机器要走高档路线的话,一定要有电子方面的特色,不然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网友:
回答下4楼:手电行业一样有回头客一样有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不知道的被忽悠完了还是觉得不错!

相信很多人都和我有一样的想法!就是如果别人真的做出一款跟ARMOK一样好并且价格一样合理的话很多人都不会那么有耐心的等下去的!

谁愿意等?没办法为了好东西所以从1月1号等到5月1号还要继续等!!!(其实时间可以推算的更早的但是从付款的时间来算就好)

要是别人也是以品质说话就好了用什么下三滥的招把这么好的论坛里面珍贵的资料给毁了!有真本事就凭实力说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要是别人都做好了ARMOK能做的起来?感下那么大的本?

.....................
....................
..................

还有很多不想说了。。。我还是继续等待....虽无奈但没办法!为了好东西相信ARMOK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网友:
个人觉得阿莫的目标是占有市场,而不是DIY……

楼主:
阿莫是生产商,即使机器有很多问题,我想他只要一直做下去,肯定会逐步解决的,这方面不用担心,呵呵

网友:
15楼的话虽不错,但是现在阿莫有个致命的短处就是他没有实际生产出成品

别人的机器再好再坏,是因为有实际的成品在哪里,你可以拆解来分析它的优缺点,但是阿莫现在暂时还拿不出来

之所以相信阿莫是因为从他的对现在每一个部件环节的精益求精的态度上

但是在技术上的革新和机器性能是否有一个量计的提高是否能达到满意值还是个未知数

网友:
所以目前ARMOK就只能拿出好东西来!要不他将一败涂地!

但是那么认真的做法!那么细致的做法!有句话叫做想输都难!

网友:
留印,站长加油!

网友:
To Armok:

定位精度这个参数岂不没有任何意义 is important,it is the machine 精度,like this from one position to anothor position cannot over the 精度,for long distance travel its very important.

网友:
有钱去买台试试,这个主轴干软材料够了。

网友:
讨论丝杠的步进精度是无意义的。什么丝杠都可以做到很高的精度。决定雕刻精度是主轴的跳动误差。这不仅是要求主轴电机精度好,而且要求悬臂的刚度也要好。

阿莫的机器已经性价比很高了!没有必要追求太高的飘渺的精度了。

要雕刻钢件的机器一般都选择是主轴固定的方式,工件随着工作台进行三轴移动。这样的设计就是为了保证工作主轴的刚度。

滚珠丝杠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有着先天就无法解决的弊端。只是用在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减少驱动电机的功率需求。也就降低了成本,这是日本人最喜爱的。

网友:
回楼上的,全世界知名加工中心,有多少是采用主轴固定,工件随着工作台进行三轴移动?
工件随着工作台进行三轴移动更难保证加工精度,特别是工件重的情况下

网友:
【29楼】 armok 阿莫
2. 滚珠丝杠是DIY爱好者的高端部件了。你说不是好东西,哈哈,强烈感兴趣...
高端的好像 是直线电机和转矩电机直接驱动了。(直线电机用于直线轴和转矩电机用于旋转轴)

网友:
回楼上的,直线电机和转矩电机直接驱动,只能应用在低载荷,同时要求高速、高定位精度的场合,典型应用是硬盘磁头的音圈电机。在加工机床上使用的,目前主流的、高端的都是用滚珠丝杆配合各种导轨,工业级的是用闭环位置检测来控制刀头位置,不完全依靠丝杆的精度。不信的话你去问阿莫,他考察过这么多加工中心,也参观过广州机床厂,那些机器都是用的什么?

网友:
楼主说了3个精度的解释,受教不少,不过有2个概念好象没讲清楚,你在11楼说的“定位精度”,准确说法是“最小STEP”,这个不能叫精度,只是一个最小移动距离的能力

你看阿莫就把你的解释理解成下面的样子:

> 如果这样看,定位精度这个参数岂不没有任何意义?
> 它与丝杆的质量与类型没有关系? 仅是一个生硬的计算方法?
>
> 按上面的计算,岂不是1mm步距的2元一米的螺杆的定位精度,会比1000元一米的2mm步距的滚轴丝杆的定位精度还要高?(同样在4细分的情况下)。

其1:如果电机都是200步一圈,1mm步距普通丝杆,确实能移动得比5mm步距滚珠丝杆要密5倍,这是步进电机的特性决定的,不过这个只是“最小STEP”,这个参数的意义在于,同样加工一个0.1直径的圆,1mm丝杆画出来的要平滑5倍,5mm丝杆画出来的是一格一格的,实际上由于刀尖跳动,画出0.1直径的圆非常难,从这个意义上说,2个丝杆没有太大差别。国内研究表明,步进电机最多在4细分情况下,可以有可靠的位置重现性,再高细分就只有降低震动的好处,定位方面没有好处了,按4细分计算,5mm丝杆的“最小STEP”是0.00625mm,足够密了

其2:更重要的一点,1mm步距的2元一米的螺杆,用8楼的“导程精度”来看,几乎是没有精度的,C5级2mm步距的滚珠丝杆就有这种精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2元一米的螺杆,虽然走得很密,但是它走10mm时,实际移动的距离可能会在9.9 - 10.1mm之间,具体是多少,要看你的运气了,买到好的丝杆,这个区间会小一些,买到差的,区间会大一些。而一个C5级的滚珠丝杆,同样移动10mm,实际移动的距离会在9.9993 - 10.000667mm之间,精度高很多的

“最小STEP”相当于打印机最小能打多小的点,导程精度相当于打印机能把这些点打成多直的一条线,这是2个不同的概念。导程精度在各种元件设计交流中非常重要,例如芯片封装图上一般标明的引脚尺寸图,就有尺寸精度要求,如果用的丝杆精度很差,加工出来的PCB就可能和芯片引脚对不上

网友:
以前看过样机,工作台面是整块铝合金,厂家自己生产的,这个机器除了主轴、丝杆、电机、轴承、电线之外的全部东西,好象都是厂家自己生产的,包括联轴器和电子控制系统,当时商家不推荐这个机器,因为他属于比较精密型,丝杆用的是2.5mm齿距,不是5mm,运动速度比较低,只有2500mm/分

记错了,机器不清楚是不是铸造的

网友:
阿莫的JJ迟迟不出来是会麻烦的,天天说用好东东,补品过头了也不一定是好事,好钢用在刀Y上,个人观点

网友:
楼上说得没错,要是1月1号把3000多投入股市,象订金一样不动,现在随便都已经是6000多了,运气好的话9000多了,好在只是3000多,如果金额大的话,这个现金贬值的风险是要考虑的

网友:
力远好像还能生产加工中心,质量应该不错,希望有用的人能得实惠。

网友:
震動計可以參考一下,用來測試主軸震動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16306&bbs_page_no=1&bbs_id=1027

网友:
价格雪崩会不会背后隐藏着质量雪崩呢? 反正,崩了对消费者是好事。

网友:
希望在个人头像下加上IP地址显示功能,让马甲无所遁形。。。。。。。。这帮该死的玩意总想用舆_论来左右雕刻机的发展,有意思吗?哪来哪去吧.......

网友:
其实国内雕刻老大是北京精雕,雕铣机是科挺和佳铁,这是行业公认的。

网友:
谁能搞到以上公司的各款机型的市场价格?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基本上都是6位数左右

网友(2010-01-04):
哎,这个力远如何啊?

难等阿莫jj,暂时先找别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