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求动态测倾角的方法

楼主(2009-04-29):
当前正在使用一个加速度传感器来测倾角的模块,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动态影响太大,比如小车在启停时,由于加速度较大,测得的角度偏差大的惊人,请教高手说要加滤波算法,不知道如何加呢?

楼主:
我测的是两个轴的,都差的相当大了。

网友:
加速度计的方法不适合。加速度计测量的是比力。
推荐你两个方法:
如果你没钱,
你可以考虑采用加速度计和陀螺数据融合的方法。
如果你有钱,
可以考虑买一套载波相位差分GPS,利用测得的速度求微分得到加速度,然后将这个加速度从加速度计测量中剔出。

楼主:
2楼,我上面就有陀螺仪啊。不知道该怎么做呢?怎么结合陀螺仪的数据呢?

楼主:
呵呵,有人提方案了,看到点希望了

网友:
如果你的板子上有三轴的陀螺仪和三轴的加计 这个想象容易克服的

你可以参考一些捷联算法

PS:如果你不怕花钱的话 我可以给你提供用在汽车上的成品

楼主:
我的上面是二轴的陀螺仪和二轴的倾角计

网友:
都是两轴的 算法就不好搞了

用加计作的倾角 只能用在静态或准静态环境(原理决定) 否则必须用算法解决了

楼主:
楼上的留个电话

网友:
刚才给我们公司打电话的 应该是你吧
你是做什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