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简单的仿真电路怎么不能工作

楼主(2009-04-29):
AVR内的程序是一个延时程序,驱动PC0口的一个LED间隔约一秒闪一次,但运行时这个LED常亮,不过只要把555电路的电源去掉就可以正常。请高人指点一下原因。DSN文件是用Proteus7.4做的,7.1可能不能打开。

网友:
555仿真时占用了大量的资源,仿真不是实时运行,所以延时的时间会变得很长

网友:
解决方法:
双击元件R1,R2,在元件Edit Component(编辑元件)页面中,更改Model Type(模型类型)为DIGITAL(数字),
这样仿真就不会占用大量的资源(可查看状态栏中CPU使用率),具体详细信息可查看帮助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