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找不到芯片

楼主(2009-04-29):
有谁知道,J-LINKV7找不到芯片?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芯片是AT9260
我查看了硬件是没有出现线路断线的。电源工作正常。。。
32.768KHZ的晶体震,测量不出来..

谁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AT9260 不用j-link 也可以烧写的 改成片内rom启动模式就是了

楼主:
关键是我要用这个调试,我是初学者,第一版的PCB能找到芯片,但是电路有问题,这是第二板,昨天刚焊好。。。一上电却找不到芯片

网友:
如果电源没有问题,用内置RC启动,不要一上来就用32k晶体。
晶体没起来肯定没希望。

网友:
BMS管脚接高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但用H-JTAG就可以,我用的是LPC2138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在commander窗口里输入:
rsettype 6

楼主:
突然找到了,用了一会在重新上电又找不到了。。

楼主:
原因是32768的晶振没起振

网友:
用JFLASH写吧,很方便的

网友(2010-06-29):
回复 楼主: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
我现在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
多谢!

网友(2010-07-29):
第一次做板,焊好后也出现同样问题,努力解决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阶段也在研究9261.应该差不多,提供意见

先看慢晶振是否起震。32.768K的那个晶振,要是这一个都没有震动的话,检查下ARM上面的pllvcc和oscvcc是不是连接号。
我调试过程中,是需要慢晶振震动以后,快晶振18.432M才开始震动。

先讲ARM设置成内部rom启动,就可以识别出ARM了。。。
bms引脚拉高。

网友:
9260 的话,首先检查低频时钟选择,然后,测试晶振起震情况,不需要高频,只需要32K 就可以识别了!!跟BMS 也无关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