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求助

楼主(2009-04-29):
求助
如图,输入为50khz的方波信号,变压器空载时示波器可以在其输出端测出同频率且被放大的信号,但是加上负载就不行,情况一:加一个小电阻,波形看不到了;情况2:加一个容性负载(超声换能器/50khz)波形也没有了,且原边的波形也没了!情况3:在情况2的基础上用一个电感和负载串联,有波型了,但是幅值变小了!
求各位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超声换能器一般要100W以上的驱动功率,你的变压器只有5W,能有波形吗?

网友:
我估计是你的MOS管没有驱动起来,你示波器打一下, 你用的型号的MOS管,还有变压器电压是多少V ,MOS管驱动电压是多少V ,

网友:
在看一下,你的非门能不能驱动 你那个MOS管,这个MOS管是要选择的,不是随便拿个上去用,

楼主:
1楼: 你说的 100w 是超声波清洗之类的吧?? 我这只是一个 测距离的, 一秒钟也就发射几个波  用不着那么大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