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N7002老损坏,还有更好推荐?(已解决)

楼主(2009-04-29):
我的一个扳子上用了很多2N7002(仙僮 SOT-23)的管子,常给损坏;在焊接或使用过程损坏;估计是静电损坏(附图供大虾分析),因板子空间限制,无法增加那么多保护零件,请推荐防静电强点的管子,价格0.2内(每个板用十多颗,成本得考虑)谢谢

2N7002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呵呵,为什么不使用双极性的管子呢?

楼主:
请LS推荐个型号,多谢

网友:
要改电路的

几乎所有的小信号三极管都是能适应楼主要求

楼主:
电流要求虽很小,但需要抗静电强的。与板子同用的有电流较大的FDN352(没有遇到损坏),但352管子相对贵且需要改线路。最好不用改线路的,多谢

楼主:
已找到:用2N7002K带静电保护的

网友:
1、焊接过程中损坏的可能:因2N7002的门极不带防护,手工焊接时要求带防静电手腕带(如图)。
2、电路里的FET应不会流过大电流,但不懂为何负载电阻有200k那么大?
3、FDN352是P-MOS,极性跟2N7002是相反的,所以电路啃腚不一样,无法直接比较。
4、有一种Vishay产的2N7002K,门极内置2000V ESD防护,可直接替代仙童的,但可能稍贵些:>>> 2N7002K

楼主:
上面图纸的7002后面是简化的,原本是用7002(GS极工作在0~5V)驱动FDN352(GS工作电压0~20V);静电手腕也用了,效果不是很好,可能是接地不牢靠。换7002K就安全多了。

网友A(2012-10-04):
引用 楼主:
上面图纸的7002后面是简化的,原本是用7002(GS极工作在0~5V)驱动FDN352(GS工作电压0~20V);静电手腕 ...

你好,我们同样遇到这个问题,
1、2N7002K可靠性大大提高了吗
2、用的哪家公司的
3、您的电路GS加下拉电阻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们同样遇到这个问题,
1、2N7002K可靠性大大提高了吗
2、用的哪家公司的

09年的帖子了,楼主不一定能回答了

你的电路加下拉电阻了吗?
损坏是发生在   生产时?  // 运行时? // 还是 断电放置时(下次上电时发现怀了) ?

网友:
是呀,时间太长了,生产时出现

网友(2012-11-15):
会不会是假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找到:用2N7002K带静电保护的

这个就是经验,呵呵,话说我也吃过2N7002的亏,后面全部换成2N7002K

网友(2014-04-13):
我也有类似的情况 产品回来一半都是坏的 但是把MOS管额换掉以后立马正常了 坏的结果基本是短路 或则是漏电流 明明没有输入电流 输出 他也会有残余电流

网友:
找代理商,直接从厂家订货,这玩意不容易坏的

网友(2016-12-16):
>已找到:用2N7002K带静电保护的
which vendor are you using?

网友:
楼主gs之间没下拉做的真的好吗,明明是电路设计问题吧,换用K的只不过相当于电路少加的元件在K里有代替的电路而已,
另外楼主有没有发现坏的时候都在不工作的时候,安装生产运输时会坏,电路工作时坏的少点吧,对吧

网友:
第一次知道还有个带k的。。。。

网友:
后面直接用74**06之类OC/OD门不就好了。。。记得有耐压3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