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2303和PL2303HX的引脚问题!

楼主(2009-04-29):
大家好,我是第一次用PL2303系列芯片,有一些不懂的地方请大家指点指点!!

PL2303 (原文件名:PL2303.jpg)
请问PL2303的EE_CLE,EE_DATA, PLL_TEST,GND_PLL,VDD_PLL,LD_MODE,TRI_MODE引脚具体有什么作用?在数据页中讲的不是很清楚!还有,芯片的7、8、20、21引脚要两组输入电源,它们有什么不同?

PL2303HX (原文件名:PL2303HX.jpg)
还有PL2303HX的GND_A是PLL_TEST的地吗?GP0,GP1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看你做什么应用了,这里有一张PL2303HX典型应用的图

楼主:
我要做一个USB对AVR单片机的下载线,我在网上也找到很多电路图,但是对芯片的引脚功能还是有些模糊!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发我画的图给你参考下,1,5脚拿出来用就可以了

楼主:
为什么PL2303HX的PLL_TEST,GND_A,GP1,GP0要接地?

网友:
实在想了解什么,你自己得看文档。
如果自己想用PL2303HX做下载线,这2个图已经足够详细。

楼主:
我看了,但还是有些不明白。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几个引脚的作用!

网友:
我水平有限,回答不了。
你可以咨询下厂家。

网友(2010-11-11):
各位大哥:
   我用这个PL2303的片子做的TTL转USB线,WIN7系统,装驱动,显示驱动安装不成功,到设备管理器里去看,更新驱动显示该驱动已经是最新的,状态里看~说设备无法启动错误代码10,驱动是WIN7的。跪求解决办法啊在线等

网友:
1楼的电路图网上可以随处查到,但里面有个问题,PL2303的核心是3.3V,就是说关键的2个引脚TXD(1脚)和RXD(5脚)都是3.3V极限。而SP213EH是5V的,3.3V驱动5V没有问题,就是说TXD驱动没有问题。但SP213的5V接收端接到3.3V的RXD就不知道结果了。3楼的也一样存在类似问题,没有进一步阐述下一步该如何。我还看到过把VD_325直接接+5V的电路,这和手册的描述完全不符。

我想使用PL2303,CPU是5V的。以上是我预先调研产生的疑惑,但迄今未见一个明确的解释。网上的帖子大多引用抄袭,原创且经过实践的凤毛麟角。

网友(2011-01-15):
回复 网友A:
1楼的电路图网上可以随处查到,但里面有个问题,pl2303的核心是3.3v,就是说关键的2个引脚txd(1脚)和rxd(5脚)都是3.3v极限。而sp213eh是5v的,3.3v驱动5v没有问题,就是说txd驱动没有问题。但sp213的5v接收端接到3.3v的rxd就不知道结果了。3楼的也一样存在类似问题,没有进一步阐述下一步该如何。我还看到过把vd_325直接接+5v的电路,这和手册的描述完全不符。
我想使用pl2303,cpu是5v的。以上是我预先调研产生的疑惑,但迄今未见一个明确的解释。网上的帖子大多引用抄袭,原创且经过实践的凤毛麟角。
这个rxd(5脚)直接接5VTTL电路是没有问题的,他的数据手册中说了,这些引脚能承受5V电平。(SCHMITT In, 5V Tolerant, Input Pad. Level and Driving Capability decided by VDD_325.)

网友(2011-02-28):
我做的时候GP0和GP1悬空了,现在就是能够识别,但是无法打开端口,这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