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改善i2c波形

楼主(2009-04-29):
用的是mega16的板子,自己焊的核心板,两个板子通过i2c进行主从通信,单纯用avr的上拉,i2c的SCL信号变化比较缓慢,在每次start与stop之间会有一次毛刺,改用外部上拉,阻值为5K,SCL的信号有了明显改善,但是毛刺也明显增多,几乎每次发送数据都有,这两种情况下测的i2c的通信都不够稳定,怀疑是波形不够规整,尝试改变上拉电阻的阻值,在总线中串小电阻,都没有什么改善    PS:i2c用的普通导线外接,长度大概10cm,附上波形如下

加接外部上拉电阻的波形,有明显毛刺1 (原文件名:SCRN0194.JPG)

单纯使用avr内部上拉的波形,有明显毛刺 (原文件名:SCRN0195.JPG)

加接外部上拉电阻的波形,有明显毛刺2 (原文件名:SCRN0219.JPG)

加接外部上拉电阻的波形,有明显毛刺3 (原文件名:SCRN0224.JPG)

加接外部上拉电阻的波形,有明显毛刺(局部放大) (原文件名:SCRN0225.JPG)

楼主:
还需要说明的是用的avr的twi模块,而非i2c

网友:
浅见:
1、前几张图看不出有明显的毛刺。
2、只用内置上拉信号时虽上升的时间较缓,但能升到顶,看不出存在会造成出错波形。
3、问题是最后一张图里的毛刺(SCL?),会不会是软件bug?比如存在重新设置端口的语句。(即使没动该位,但若同一端口的其他位设置时,不小心也操作了该位,等等……)

楼主:
先谢谢仙猫,不过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说明一下:

   1、前几张图看不出有明显的毛刺。

      前几张的毛刺放大图都和最后一张差不多,很多毛刺的峰值都已经达到了i2c通信的高电平值了,毛刺我在图上标注了下,又传了上来。

   2、只用内置上拉信号时虽上升的时间较缓,但能升到顶,看不出存在会造成出错波形。

      上边的图中都有时间信息,大概估算了一下,这种情况下SDA 和SCL 信号的上升时间需要3us,即3000ns,已经远远超出了i2c总线规定的1000ns(这是标准模式下的最大值,快速模式下是300ns)。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通信是能够持续一段时间的,多则一两个小时,少则几分钟,很随机。不明所以。

   3、问题是最后一张图里的毛刺(SCL?),会不会是软件bug?比如存在重新设置端口的语句。(即使没动该位,但若同一端口的其他位设置时,不小心也操作了该位,等等……)

   软件编写是按avr数据手册来的,几乎都是按照手册上的实例代码写的,并且仅仅是对i2c的测试,并没有调用其它功能模块,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当我接了外接上拉电阻之后,毛刺明显增多,代码并没有改变,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吧。

放大了会很明显 (原文件名:SCRN0194-1.JPG)

使用内部上拉的毛刺标注 (原文件名:SCRN0195-1.JPG)

楼主:
PS: 3、问题是最后一张图里的毛刺(SCL?)
      毛刺是SDA,调试中,毛刺都出现在SDA的波形中

网友:
根据IIC协议,SCL=0的时候,SDA是不管的,是否会发生跳变没限制。
协议只要求SCL=1的时候,SDA稳定。以及Start/Stop信号。

网友:
5楼说得对,SCL=0时的SDA怎么变都是无所谓的,关键是扩大图里的SCL毛刺怎么解释。
从未读AVR实例的具体代码,但为彻底排除软件问题的可能,建议暂时删掉除SCL、SDA以外的所有对PC口的操作试试。

网友:
【4楼】 mengqian:“毛刺是SDA,调试中,毛刺都出现在SDA的波形中”
——从前几张图看红线应为SCL,莫非最后一张图的测试笔掉换过了?假如红线是SDA就没问题,因为毛刺出现在SCL=0的区间。

楼主:
看了几位的回复很有启发,我实际测试了一下,目前最长的通信(单纯i2c主从通信)时间能够达到8个小时(因为要用JTAG,停止了测试,实际通信时间应该要比这个长),看来在SCL=0时SDA的毛刺是不会影响通信的。

   仙猫:从未读AVR实例的具体代码,但为彻底排除软件问题的可能,建议暂时删掉除SCL、SDA以外的所有对PC口的操作试试。
   大概看了下代码,没有对SCL、SDA以外的其它PC口的操作,不过也不能排除,我再去改改测测。

   仙猫: ——从前几张图看红线应为SCL,莫非最后一张图的测试笔掉换过了?
   我比较粗心,每次测没照顾颜色的一致性,存了好多图片就把差不多的给发上来了,造成了误导,失误失误O(∩_∩)O

网友:
mark,对楼主的数字示波器流口水中。。。

楼主:
mark,对楼主的数字示波器流口水中。。。

   呵呵,这可不是我的,是公司的,据说花了好几万呢,帮了不少忙啊,俺从软件向硬件的学习就指着它了O(∩_∩)O哈哈~

楼主:
其实调i2c主要是为了驱动液晶,液晶驱动是早就写好了的,只是驱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死机”现象,就是液晶突然卡住不动了,(程序是让它一直不停黑白刷屏的)。用JTAG调试了一下发现此时i2c已经退出了总线,数据虽然写入了TWDR,同时也写TWCR让数据发送出去,可是TWCR的TWINT却始终无法置位,即数据一直无法发送出去。

     需要说明的是程序是可以正常运行一段时间的,长则两三个小时,短则几分钟,曾经考虑是液晶DDRAM刷屏处理不过来,不过对着数据手册研究了半个多月也没有弄出个所以然来,自然开始怀疑硬件问题了。

     驱动液晶同样采用的外接导线,长度大约10cm ,波形如下,这时i2c接的外部上拉电阻为5K,3.3V供电,3.3V上拉

局部放大图1   (原文件名:SCRN0242-1.JPG)

局部放大图2 (原文件名:SCRN0243-1.JPG)

     需要说明的是SDA线的低电平无法拉低,大约在0.5V左右,倒也没有高于i2c规定的0.3VDD,然后是SDA SCL的上升时间,差不多1000ns(i2c标准模式下允许的最大时间1000ns),还有就是毛刺了(估计不会对通信造成影响),目前能够想到的导致i2c退出总线的就这两个因素了。

    尝试改小上拉电阻,发现SDA SCL的上升时间有了明显的改小,可是SDA的低电平也有了明显的抬高,见下图

1K上拉电阻,5V上拉电压,此时加3.3V上拉电压i2c通信很快出错,故采用5V (原文件名:1K上拉电阻5V上拉电压.JPG)

250欧上拉电阻,3.3V上拉电压 (原文件名:250欧上拉电阻3.3V上拉电压.JPG)

250欧对应放大图,能够明显看出SDA的上升时间减小,SDA的低电平抬高 (原文件名:250欧电阻对应放大图1.JPG)

250欧放大图 (原文件名:250欧电阻对应放大图2.JPG)

    个人得出规律,外部上拉电阻越大,SDA的低电平越低,相应SDA的上升时间也越长,硬件知识实在有限,想请教、下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方法对i2c进行滤波,在保证SDA的上升时间足够短的情况下尽量拉低SDA的低电平。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驱动液晶不稳定,不知道各位大侠们还有什么看法,谢谢指教

网友:
不要随便加滤波,把bug掩盖起来是很危险的,宜先弄清原因再说。
情况看似存在冲突,能否把通信双方接口部分的电路贴出来看看?

楼主:
-----看到的晚了点,现在拿不到相机了,只能等放假回来了,谢谢仙猫,一有相机我就贴出来O(∩_∩)O~

楼主:
这是刚照的液晶硬件连接图,考虑到液晶是可以正常运行一段时间的,会不会是连线太简陋在通信的过程中产生了干扰呢,感应电容什么的,需要说明的是一般情况下,液晶刷屏频率越高,液晶“死机”越快,波形是上面发的,咨询了液晶的设计人员,说低电平拉不低是不会影响通信稳定性的

整体效果图 (原文件名:整体效果图.JPG)

硬件连接图  (原文件名:液晶硬件连接图.JPG)

局部放大图1 (原文件名:局部放大图2.JPG)

局部放大图2 (原文件名:局部放大图1.JPG)

液晶引脚连线 (原文件名:液晶引脚连线.JPG)

引脚连线放大图 (原文件名:引脚连线放大图.JPG)

楼主:
昨天用的I/O口模拟的,液晶一直没出现死机的情况,看来是i2c传输出问题了,可是avr的twi性能应该可以啊,要不就是电路对twi的影响了

楼主:
用I/O口模拟刚开始也出现过低电平拉不低的现象,找了下原因,发现模拟应答时将SDA对应的I/O口由输出设置为输入,这段是为了检测是否有应答而设置的,驱动液晶倒也用不到从机的应答(不考虑出错处理的情况下),将这段去了低电平拉不低的情况就消失了。

   不知道twi拉不低是不是类似的原因,继续调试,不过用模拟的方式会出现负电平,不知道原因,猜想可能跟avr的硬件特性有关吧,哪位大侠了解,给详细说明下O(∩_∩)O~

IO模拟i2c (原文件名:IO模拟i2c.JPG)

IO模拟i2c放大图 (原文件名:IO模拟i2c放大图.JPG)

楼主:
又改用中断的方式通信,还是老问题,开始能正常通信,一段时间之后就死了,TWSR的状态要么是0x78,要么是0x00,单独主从通信也是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做其它模块的时候因为电源不稳出了很多问题,开始怀疑TWI的供电,换了稳压模块,TWI通信依旧不稳定

网友:
贴了n多都是实物照片,咋就没有电路图呢?有具体电路图才好分析嘛。

楼主:
电路图来啦

楼主:
C1为1.0uF,尝试过0.1和0.01uF的,对波形、通信都没有改善 (原文件名:液晶连线图.JPG)

网友:
不要漫无目的地乱加电阻电容,这样很容易掩盖BUG。其实现在的问题所在似乎是比较明显的,即那个不高不低的半拉子电平肯定是哪儿出了毛病。
从那个异常电平出现的频度看,很像是1字节传送之后的'ACK'。
'ACK'本该是被发出确认的一方拉低的,而现在这个低电平似乎很弱,上拉电阻竟然也能轻易改变它的电平,从现象看很像是两个通信装置之间没有共地,有没这个可能呢?

楼主:
谢谢仙猫, 我想根据你说的 那个不高不低的半拉子电平肯定是哪儿出了毛病
再补充一些:

     1.低电平拉不低这个问题我专门问了这块液晶控制器的设计者,他说出现低电平拉不低的现象是有的,但是不影响通信的稳定性。
     2.改用IO模拟TWI也会出现低电平拉不低的现象,实测通信一直都很稳定。
     3.两个AVR 的TWI主从通信,(还是驱动液晶的那套代码)是不会出现低电平拉不低的现象的,可见低电平拉不低应该不是软件BUG,更多原因在液晶。

    根据以上几点考虑,上拉电阻的配置会对通信低电平的电压值产生较大影响,但不是影响通信稳定的主要因素。之所以会出现液晶“死机”现象,我觉得主要在TWI上,毕竟模拟的一直没出过问题。到底是什么影响了TWI的稳定性,就不清楚了。

网友:
回 【27楼】 mengqian 孟谦
-------------------------
既然能联系到液晶板的设计者,看来问题就好办了。你让他把接口电路亮出来,自己也可解决。

1、“他说出现低电平拉不低的现象是有的,但是不影响通信的稳定性。” ——恕俺直言,这不是技术者该说的话。电路正常工作的保障来自技术硬指标,不是设计者可以自己说了算的。常用逻辑电路中对低电平要求最高的是TTL,要求低电平<0.8V,如果仅区区上拉2.5mA(图中可见用1k上拉时电平在5V的一半左右)输出已不能确保低电平,那种电路凭什么说算合格的?!(按严格的I2C规矩,拉3mA时不能高于0.4V。)

2、当然,实际器件的性能肯定要强过手册的保证值一些,因此实测时看到的bug会少些,但有限次的实测通过并无法排除问题存在的可能性,换个环境没准就完蛋了。

3、至此俺搅得,通信死机的原因明显在液晶模块——假如没猜错的话,由于主机收不到丛鸡的ACK,在那里死等着。不过从另一角度看,主机软件不该没有超时判断/重传功能。加上这个功能,即使出错“死了”的话,也还有自动复活的机会。

楼主:
回 【28楼】 holycat 仙猫

   你让他把接口电路亮出来   上边发的图就是设计者给的接口电路,只是改成了AVR平台,将原来的5V改成了3.3V

   1.我考虑液晶电路性能指标是否合格是有待商榷的,但是如果合理设置上拉电阻的阻值的话,TTL低电平虽然会拉不到0,但是绝对不会超过0.4V的规定值的,换种说法,液晶设计的可能不够稳定,但是我们外围硬件可以进行补救。

   2.实测的硬件和软件环境(TWI驱动除外)和用TWI时是一样的:硬件连接没有改变,液晶上层驱动没有改变。
   虽然次数有限,但是能够确保任何一次测试都没有“死机”,而用TWI则任何一次都必“死机”,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TWI有问题。

   3.AVR的TWI设计的是一旦数据发送出去了,即使没有收到从机的应答,TWCR的TWINT位也会置位,现在的情况是数据写入TWDR后,写“发送命令”(TWCR = (1<<TWINT)|(1<<TWEN); ),TWINT位却始终无法置位,此时的TWSR的状态为0xf8或0x00,为不参与总线状态,而非无应答状态。这在正常的TWI通信中是不应该发生的一种状态。尝试发现错误后重新发送,但是此时数据已经发送不出去了。

网友:
上面的电路只是接口连接图,没有电路。奇怪的是他究竟用了什么器件,因为一般连最小的OC/OD门拉几十mA是不成问题的。

俺没实际玩过TWI,不清楚其中的细节,当然Atmel也缺可能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手册给出的动作都必须以满足其要求的电气指标为前提。现在既然逻辑电平都没能保证,就无法进一步说这个TWI控制器是好是坏了。

网友:
另外,当碰上TWI数据发不出去时,不知能否用重新初始化该口(或STOP一下再START)的办法激活它?

楼主:
回 【30楼】 holycat 仙猫
   不好意思,具体接口连接图和电路的区别不太清楚,不过实际是按这个连的,上拉是加到了AVR的引出脚上了。
   刚接触AVR没多久,AVR的TWI性能不敢妄加评论,不过单纯使用AVR的内部上拉的话,SDA数据线的上升时间很长,已经超过了I2C的电气规定值了。见下图

两个AVR的TWI主从通信,使用内部上拉电阻 (原文件名:SCRN0165.JPG)

回 【31楼】 holycat 仙猫
   STOP一下再START这个是尝试过的,但是这个时候START就通不过了,AVR的START也是需要TWINT置位的,这个时候同样的TWINT无法置位。重新初始化的好像没有试过,不过感觉真要到这一步,倒宁可选择IO模拟了。中断发送的方式也试过了,也是同样的结果。

网友:
这个可能和硬件TWI模块有关。 这个TWI比标准I2C的功能多一些,如多主机。有可能是在SCL低的时候做一些检测,这样即符合I2C的标准,又增加了功能。

楼主:
回 【33楼】 Joezhu
    增加功能应该不会影响稳定性啊,时间测试时我就挂了一块液晶,就算检测应该也不会检测到冲突或错误吧(液晶只收不发)。

网友:
IIC速率是多少?如果高速通讯,建议外部上位1K电阻值。否则上升沿变圆。
有毛刺没关系,只要在协议的规定范围之外的电平都OK,还有,AVR内部有一定的硬件处理。
我还看到老外的洗衣机电路的IIC波形更不堪入目,都一样工作很稳定。

如果你一定非要IIC波形处理电路不可,给你介绍一只:PCA95187,它还有电平匹配能力。

楼主:
回 【35楼】 capron

    谢谢你的建议,我想TWI通信不稳定可能不是波形的原因,采用IO模拟是能够很好的解决不稳定的问题的,所以倒也不再琢磨改善波形的问题了,PCA95187我没用过,不过以后涉及到整流估计还能用的到吧O(∩_∩)O~

网友(2009-06-02):
看了本帖,个人小思:
   1、思考I/O模拟IIC和使用AVR 自带IIC总线控制的区别,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在于时间。
   2、仔细观察有毛刺的波形,几乎都发生在第9个时隙上,也就是产生应答ACK/NACK的地方。
   3、综合1,2点及所述实验,我较偏向于是软件对清中断的处理上,软件建议查几个地方:
          (1)主机寻址后清中断的位置。
          (2)主机发每一个字节之后清中断的位置。
          (3)主机发出stop信号之后清中断的位置。
          (4)主机发出每个start信号的条件。

楼主(2009-12-29):
现在升级成stm32了,不过stm32的I2C同样很麻烦,调了一天都没任何动静,换成模拟的半小时之内就搞定了,之前看过很多网友评论stm32的I2C麻烦,个人也有同感,本来很简单的东西给搞的太复杂了,单纯发送的话用模拟的太方便了,速度上也能抬升(相对处理器自带的I2C),更不用担心运行到哪死哪的问题,有发有收的还没试过,不过应该也很方便,严重支持模拟I2C!!

网友(2013-08-29):
我也使用的是模拟i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