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雕刻机驱动板和电源和步进电机等,大家给给意见

楼主(2009-04-29):
首先一定要先感谢这个网站,因为我从网站上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而这些东西都是在别的地方别人不愿意告诉你的哦。
      在论坛里混了一个星期,看了很多的资料以后决定自己做一台雕刻机,然后就去淘宝上购买材料,体验diy的乐趣。
      大家看看我购买的其中几样东西

三个57步进电机,一个三轴驱动板加散热器,一个100w24v电源 (原文件名:7.jpg)

三轴驱动板上面链接步进电机的接口只有4个脚,但是步进电机却有6条线 (原文件名:2.jpg)

步进电机有6根线,我不知道怎样跟驱动板接线在一起,请大家指点一下 (原文件名:4.jpg)

还有就是电源部分,我不知道地线要接到雕刻机外壳还是接到电源机箱外壳,不接的话会怎样,呵呵,我笨笨的哇 (原文件名:6.jpg)

希望能告诉我步进电机,电源和驱动板分别怎样接线,详细一点的

网友:
哇,东方电机。应该是黑色和白色是抽头吧。如果是抽头就可以空着。接里面的四根就行了。顺序接入。 反正我手上东方的42电机是这样的。颜色一样,就是排列不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按颜色区别的

网友:
建议网上直接搜索一下步进电机的基础性资料。想到什么就搜什么,放狗出马,好多资料你看的

楼主:
你的意思是,黑色白色不用管,就用其他的四根跟驱动板上的接口接上就可以了?那应该是什么顺序捏

网友:
步进马达的接线顺序的确定其实非常简单,告诉你个方法:
一,先用万用表分组,二相六线的马达是分成两组的,一个A组,一个B组。
二,还是用万用表找两个组的中心抽线,每组的中心抽线对另外两根线的电阻一样。
三,将马达两组的中心抽线连在一起。
四,找个电源来,12V的直流电源就可以了,负极接在中心抽线上,正极接触其它的四根线,不断调整接触的顺序,有一个接触的顺序步进马达会连续的转动,把这个须序记下来,这个顺序就是A1 B1 A2 B2了。
五,按照上面的顺序A1 A2接在驱动器的A1 A2上,B1 B2接在驱动器的B1 B2上,通上电,给上脉冲马达就能转了。
以上方法我己经试过很多,可以保证能转动。

网友:
就算你对步进电机一点不懂,反正就是4根线,最多就是十六种组合,排头试一下不就行了吗。懂一些的话就两种组合

网友:
之所以建议网上找,是因为网上有好多示意图和基础性资料。这些都不是三两句话能够说得明白的。自己去找来慢慢看,可以详细了解。

每个人的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都不一样,万能表达不好或者理解错误,这问题可就大了……

网友:
【7楼】 al section,
实在看不惯你的态度,人家贴出技术资料你却有意见,怕影响到你饭碗?
不过,老板把自己产品的制作过程、零配件的选用以及几乎所有的制作技术资料都公布出来,肯定会引起部分人不满。

网友:
TA8435对地短路,很易烧掉的,还是量下电阻,分下A+,A-,B+,B-

网友:
从网上找下6线步进电机资料应该有很多,照着这个线圈结构用万用表量出A/B线圈的两端和中心抽头

网友:
这个8435散热器还算大,希望质量不错。

网友:
8435如果是驱动42电机,那个散热片凑合能用了。如果是57的,应该还得加风扇

楼主:
真的谢谢大家给我的帮助,永远支持diy,等我把机器组装起来了,做一个很有创意的产品,到时候跟大家一起分享机器和产品哦

网友:
6线2相接法,不用抽头。万用表量一下,通的(电阻很小)是一个线圈,如果方向反了,进线和出线调一下。请问这个型号的点机你是多少银子买的?

楼主:
30元买的,三轴驱动板是150,电源90

网友(2011-05-31):
6560驱动板,1.2.3.4.5轴的都有。大家可以看看http://shop65335156.taobao.com需要的话就联系。都给打折哦

网友:
本人买了一块3轴TB6560雕刻机驱动板,一直都没有用过。原价200来的。先120处理有意者请联系Q649631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