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的中断问题 本人初学PIC 望高手来帮忙

楼主(2009-04-29):
下面是几条需求:
①:有一个外部中断,当外部中断被触发了,将RC5口置为高电平(点亮LED)。是LED点亮一分钟后自动熄灭。
②:在LED点亮的一分钟之内,如果外部中断再次被触发,则从本次触发开始计时,让LED点亮一分钟后自动熄灭。
③:每当LED的点亮时间累积达到三分钟的时候,给RC5(LED的控制位)一个10秒的低电平。

就这么多需求,期待坛子里的高人指点迷津,拭目以待。。。。

网友:
不就一个中断+定时器吗,似乎没什么难度吧,LZ是不光是初学PIC,而且是初学编程吧....

1. 中断每次触发时,点亮LED,
   重置计时A,并且计时A开始
   计时B如果停止,则重置计时B,并且计时B开始
2. 计时A到一分钟时熄灭LED,停止A和B
3. 计时B到3分钟时,关闭LED 10秒,注意计时B不要溢出

用一个定时器,两组寄存器来计时A和B即可,怎么看也没有难度...

楼主:
接着问一个问题:如果在LED被点亮的那一分钟内,WDT复位了。
                我想让复位后再回到刚才那一分钟内,接着刚才的时间,把这一分钟的时间亮完。
                怎么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