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HDL如何将输出数据保持?

楼主(2009-04-29):
比如一个输入检测到某信号后, 输出一个数据, 我是用类似下面的语句实现的

if in_data="xxxx" then  out_data<="xxx"

我发现检测到信号后输出是正确的, 但输入信号消失后, 输出信号也就没有了

要怎样做才能保持住啊

网友:
加个锁存信号,与被测信号同时控制输
if(locked='0')then
    IF( in_data="xxxx")THEN out_data<="xxx"
end if

这样应该可以了~

楼主:
这样做的话, locked的状态从哪里得到?

输入可能有很多数据, 我是需要从其中找个特定数据,判断后控制输出。
检测到不同的数据, 输出可能会不同, 但输出需要保持上一次的数据

锁存的办法我正在试,还没结果。。。

网友:
用CASE语句做,注意WHEN OTHERS语句的处理

网友:
怎么样才算是没输入?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 只有自己感兴趣的信号来的时候才算有输入,其他信号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