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景双色12864OLED驱动+ZLGGUI简单移植,有图有真相

楼主(2009-04-29):
今天我抽放假前不想干活这段时间,把这个屏驱动了一下,本人水平有限,希望有些参考价值,少走些弯路吧。

用的屏是12864双色,27引脚,内部集成DCDC,驱动IC为SH1101A,这里面提到的所有文件,如果你没有,可以到帖子的末尾下载。

首先说,这个屏是要直接焊到PCB上的,没有对应的插座。还好管脚不是很密,我就直接拿洞洞板上了。0.5的都焊过,这个小意思了。很久没有做这种细致手工活了。焊完还是挺有成就感的。这个屏对应的手册是128X64 27P.pdf,这个文件。但是里面有用的信息有限,示例连接电路第五页还给人误导,使我第一次焊就焊错了。大家重点还是看SH1101A V0.13.pdf,这个驱动IC的手册吧。

由于手工焊,所以选择了串行方式,这样用到的数据管脚是5个,分别是
RST
CS
A0
DIN
CLK
我用的是高温线的单根线芯,小心翼翼将他们分别引出。

正面图,这个是已经全写1以后照的了。卡片机照的,没技术含量,还算清楚。

然后是电源部分。如果要用内部的DCDC,参照SH1101A V0.13.pdf的13页的图焊完,是没有问题的。我为了节省时间,没有使用内部DCDC,这样电路简单了不少,电源部分只需要把GND和VDD1焊上,VDD1我是和STM32的3.3连在了一起。按照128X64 27P.pdf的第五页的电路焊接了3个钽电容和910K的电阻。电阻实际用680+220=900K。VPP需要连接高压,我外部供了9V的电压。然后上电,就可以写程序了。

这个是完成后的背面图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做的实验板都是这个风格的了。估计也是受本论坛某位达人的影响了。

驱动器的详细寄存器可以看SH1101A V0.13.pdf,但是我没看,照着示例基本就可以操作了。习惯了什么拿来能用就行了,没有刨根揪底,所以成不了高手吧。

先说端口定义,用到5个IO口。我定义成了如下格式,这个看个人习惯了。如果你定义成相同的格式,那么我发的文件你直接拿走就不用修改了。

#define        UGDI_1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8)
#define        UGDI_0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8)

#define        UGCK_1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0)
#define        UGCK_0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0)

#define        UGA0_1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1)
#define        UGA0_0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1)

#define        UGCS_1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2)
#define        UGCS_0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2)

#define        UGRST_1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9)
#define        UGRST_0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9)

底层驱动没有范例,但是模拟SPI,用得太多了。只需要下面两个函数。

void Write_Register(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UGCS_0;
        UGA0_0;
        for (i=0; i<8; i++)
        {
                UGCK_0;
                if (Data&0x80)
                        UGDI_1;
                else
                        UGDI_0;
                Data = Data << 1;
                UGCK_1;
        }
        UGA0_1;
        UGCS_1;
}

void Write_Parameter(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UGCS_0;
        UGA0_1;
        for (i=0; i<8; i++)
        {
                UGCK_0;
                if (Data&0x80)
                        UGDI_1;
                else
                        UGDI_0;
                Data = Data << 1;
                UGCK_1;
        }
        UGA0_1;
        UGCS_1;
}

然后就是初始化代码了。这个就不贴这里了。自己下来看吧。
void Initial_UG12864(void);

这个排线照得清楚些

驱动到这里基本就完成了。程序开始先初始户然后再UG_Fill就可以填充颜色了。弄完感觉太简单了,力气一点都没用呢。然后想起来前几天在320*240的TFT上移植过ZLGGUI,这个很好移植的,然后想再加个GUI吧。

GUI源程序复制进去,需要移植的函数其实只有四五个,都是很简单的那种。
但是开始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使用SPI方式驱动,屏幕只可以写,不能读,这样就没法移植了。后来想,反正屏小,STM32内存大,开辟内存缓冲区吧,以前没这样弄过,试验结果还是很简单的,甚至比直接写屏还要简单。

创建缓冲区。
unsigned char GUIBUF[128][8] = {0};
使用128行8列的二维数组,写点也好写直线也好,都是修改这个数组,然后统一刷屏就行了。

大概写一下,详细的下载附件程序看吧。
比如在x,y写点,这样操作就可以了
        GUIBUF[x][y / 8] |= (1 << (y % 8));
读点
        if((GUIBUF[x][y / 8] & (1<<(y % 8))) == 0)
                *ret = 0;
        else
                *ret = 1;
画x0,y0,x1的横线
        for(i=x0; i<x1; i++)
        {
                GUIBUF[y0 / 8] |= (1<<(y0 % 8));
        }

画竖线,这个稍微麻烦点,大概移植了一遍,用了下,没发现太大错误。不过画很短的竖线可能会出错。画窗体竖线有断裂,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了。也没有检查。再仔细理一遍完善一下应该就好了。看着有点乱。

void  GUI_RLine(uint16 x0, uint16 y0, uint16 y1, TCOLOR color)
{
        unsigned char temp1,temp2,temp3,temp4,i;
        temp1 = y0 / 8;
        temp2 = y0 % 8;
        temp3 = y1 / 8;
        temp4 = y1 % 8;

        if(color)
        {
                GUIBUF[x0][temp1] |= (0xff - (1<<temp2) + 1);
                GUIBUF[x0][temp3] |= (1<<temp4 + 1<<temp4 - 1);
                for(i=temp1+1; i<temp3; i++)
                {
                        GUIBUF[x0] = 0xff;
                }
        }
        else
        {
                GUIBUF[x0][temp1] &= ~(0xff - (1<<temp2) + 1);
                GUIBUF[x0][temp3] &= ~(1<<temp4 + 1<<temp4 - 1);
                for(i=temp1+1; i<temp3; i++)
                {
                        GUIBUF[x0] = 0;
                }
        }
}

现在还只是写内存,还不是写屏。所以在使用GUI的时候每次操作以后需要加一个函数GUI_Exec(),就是画图。函数名字偷得UCGUI得,呵呵。
void GUI_Exec()
{
        unsigned char x,y;
        for(y=0;y<8;y++)
        {
                Write_Register(0x02);    /*set lower column address ' 04*/
                Write_Register(0x10);    /*set higher column address ' 12*/
                Write_Register(0xB0+y);    /*set page address*/

                for(x=0;x<128;x++)
                {
                        Write_Parameter(GUIBUF[x][y]);
                }
        }
}

然后在main里面就可以测试了。

        WINDOWS  demow;

        Initial_UG12864();

        GUI_SetColor(1,0);

        demow.x = 0;
        demow.y = 0;
        demow.with = 64;
        demow.hight = 64;
        demow.title = (uint8 *) "Mini";
        demow.state = (uint8 *)"Bar";
        GUI_WindowsDraw(&demow);

        GUI_Button_OK(70, 0);

        GUI_Button_OK(70,32);

        GUI_Exec();

效果就是这个图片了。上两张吧,忙活半天呢。

总之,这个屏使用还算方便,就是太小了,还好还算便宜吧。

菜鸟所做,高手勿喷。

----------------------------------------------------------------------------------------
屏的手册下载
----------------------------------------------------------------------------------------
驱动IC数据手册
----------------------------------------------------------------------------------------
本示例完整的工程,基于STM32,IAR4.42,其他单片机可从中提取自己所需文件和程序

网友:
不错,照片拍的也好。这个屏多少钱?

网友:
这个是不是一般MP3上用的那种...虽然是双色..但其实是两种颜色 ?

网友:
oled显示效果比TFT就是要好.

网友A:
最近也做了个OLED的温度计,方案是
ZLG Easy ARM1138+18B20+2.4OLED双色屏+LT3465
本来想等CP2102的USB转串口做完,可以在电脑上记录分析温度以后才传方案,
现在既然楼主先贴了,那我也来凑凑热闹吧。

几个比较关键的代码:
OLED屏幕定义,完全根据ZLG的TFT驱动来搞,没有更改,RS接A0的位置,其他都能对上号。
/*********************************************************************************************************
硬件相关接口定义
*********************************************************************************************************/

#define  LCD_PERI               SYSCTL_PERIPH_GPIOA | SYSCTL_PERIPH_GPIOB

#define  LCD_RS_BASE            GPIO_PORTB_BASE                         /* RS - PB0                     */
#define  LCD_RS_PIN             GPIO_PIN_0

#define  LCD_CS_BASE            GPIO_PORTB_BASE                         /* CS - PB1                     */
#define  LCD_CS_PIN             GPIO_PIN_1

#define  LCD_WR_BASE            GPIO_PORTB_BASE                         /* WR - PB2                     */
#define  LCD_WR_PIN             GPIO_PIN_2

#define  LCD_RD_BASE            GPIO_PORTB_BASE                         /* RD - PB3                     */
#define  LCD_RD_PIN             GPIO_PIN_3

#define  LCD_RST_BASE           GPIO_PORTB_BASE                         /* RST - PB4                    */
#define  LCD_RST_PIN            GPIO_PIN_4

#define  DATA_PORT_BASE         GPIO_PORTA_BASE                         /* DATA[7:0] - PA[7:0]          */
#define  DATA_PORT_PIN          0xFF

/*********************************************************************************************************
硬件相关的定义
*********************************************************************************************************/
#define  LCD_CS_BASE_PIN        LCD_CS_BASE,LCD_CS_PIN
#define  LCD_WR_BASE_PIN        LCD_WR_BASE,LCD_WR_PIN
#define  LCD_RS_BASE_PIN        LCD_RS_BASE,LCD_RS_PIN
#define  LCD_RD_BASE_PIN        LCD_RD_BASE,LCD_RD_PIN
#define  LCD_RST_BASE_PIN       LCD_RST_BASE,LCD_RST_PIN
#define  DATA_PORT_BASE_PIN     DATA_PORT_BASE,DATA_PORT_PIN

/*********************************************************************************************************
硬件相关的位操作定义
*********************************************************************************************************/
#define  LCD_RS                 HWREG(LCD_RS_BASE + (GPIO_O_DATA + (LCD_RS_PIN << 2)))
#define  LCD_CS                 HWREG(LCD_CS_BASE + (GPIO_O_DATA + (LCD_CS_PIN << 2)))
#define  LCD_WR                 HWREG(LCD_WR_BASE + (GPIO_O_DATA + (LCD_WR_PIN << 2)))
#define  LCD_RD                 HWREG(LCD_RD_BASE + (GPIO_O_DATA + (LCD_RD_PIN << 2)))
#define  LCD_RST                HWREG(LCD_RST_BASE + (GPIO_O_DATA + (LCD_RST_PIN << 2)))
#define  DATA_PORT              HWREG(DATA_PORT_BASE + (GPIO_O_DATA + (DATA_PORT_PIN << 2)))
#define  DATA_PROT_INPUT_SET()  HWREG(DATA_PORT_BASE + GPIO_O_DIR) = 0  /* 设置数据口为输入方向         */
#define  DATA_PROT_OUTPUT_SET() HWREG(DATA_PORT_BASE + GPIO_O_DIR) = 0xFF
                                                                        /* 设置数据口为输出方向         */
/*********************************************************************************************************
** 函数名称: __writeData8
** 功能描述: (向当前地址的寄存器)写8位数据
** 输   入: ucData 要写入液晶的8位数据
** 输   出: 无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无
** 返    回:无
** 作   者:
** 日   期:
**------------------------------------------------------------------------------------------------------
** 修 改 人:
** 日   期:
**------------------------------------------------------------------------------------------------------
*********************************************************************************************************/
void __writeData8(INT8U ucData)       /* 写8位数据函数  */
{
    LCD_RS = 0xFF;                    /* 拉高RS         */
    LCD_CS = 0x00;                    /* 拉低CS         */
    LCD_WR = 0x00;                    /* 拉低WR         */
    DATA_PORT = ucData;               /* 写数据         */
    LCD_WR = 0xFF;                    /* 拉高WR         */
    LCD_CS = 0xFF;                    /* 拉高CS         */
    LCD_RS = 0x00;                    /* 拉低RS         */
}

/*********************************************************************************************************
** 函数名称: __writeCommand
** 功能描述: 写命令函数
** 输   入: unsigned char data  输入的命令
** 输   出: 无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无
** 返    回:无
** 作   者:
** 日   期:
**------------------------------------------------------------------------------------------------------
** 修 改 人:
** 日   期:
**------------------------------------------------------------------------------------------------------
*********************************************************************************************************/
void __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data)
{
    // 写8位地址
    LCD_RS = 0x00;                                                      /* 拉低RS    */
    LCD_CS = 0x00;
    LCD_WR = 0x00;
    DATA_PORT = data;
    LCD_WR = 0xFF;
    LCD_CS = 0xFF;
}

/*********************************************************************************************************
** 函数名称: tftLcdInit
** 功能描述: 液晶初始化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__writeCommand()、
** 返    回:无
** 作   者:
** 日   期:
**------------------------------------------------------------------------------------------------------
** 修 改 人:
** 日   期:
**------------------------------------------------------------------------------------------------------
*********************************************************************************************************/
void tftLcdInit(void)                                                   /* 初始化函数                   */
{
    SysCtlPeriEnable(LCD_PERI);                                         /* 使能相应的GPIO               */
    GPIOPinTypeOut(LCD_CS_BASE_PIN);                                    /* 设置相应的控制管脚为输出     */
    GPIOPinTypeOut(LCD_WR_BASE_PIN);                                    /* 设置相应的控制管脚为输出     */
    GPIOPinTypeOut(LCD_RS_BASE_PIN);                                    /* 设置相应的控制管脚为输出     */
    GPIOPinTypeOut(LCD_RD_BASE_PIN);                                    /* 设置相应的控制管脚为输出     */
    GPIOPinTypeOut(LCD_RST_BASE_PIN);                                   /* 设置相应的控制管脚为输出     */
    GPIOPinTypeOut(DATA_PORT_BASE_PIN);                                 /* 设置相应的数据管脚为输出     */

    LCD_RS = 0xFF;                                                      /* 初始化输出为高电平           */
    LCD_CS = 0xFF;                                                      /* 初始化输出为高电平           */
    LCD_WR = 0xFF;;                                                     /* 初始化输出为高电平           */
    LCD_RD = 0xFF;                                                      /* 初始化输出为高电平           */
    LCD_RST = 0xFF;                                                     /* 初始化输出为高电平           */
    DATA_PORT = 0xFF;

    LCD_RST = 0x00;                                                     /* 拉低复位引脚                 */
    SysCtlDelay(10 * SysCtlClockGet() / 3000);
    LCD_RST = 0xFF;                                                     /* 拉高复位引脚                 */
    SysCtlDelay(10 * SysCtlClockGet() / 3000);

    //initializing funciton 1

    __writeCommand(0xAE);    //display off
    __writeCommand(0x02);    //set lower column address
    __writeCommand(0x10);    //set higher column address
    __writeCommand(0x40);    //set display start line
    __writeCommand(0xB0);    //set page address
    __writeCommand(0x81);    //contract control
    __writeCommand(0x80);    //128
    __writeCommand(0xA1);    //set segment remap
    __writeCommand(0xA4);    //normal display
    __writeCommand(0xA6);    //normal / reverse
    __writeCommand(0xA8);    //multiplex ratio
    __writeCommand(0x3F);    //duty = 1/64
    __writeCommand(0xC8);    //Com scan direction
    __writeCommand(0xD3);    //set display offset
    __writeCommand(0x00);
    __writeCommand(0xD5);    //set osc division
    __writeCommand(0x00);
    __writeCommand(0xD8);    //set area color mode off
    __writeCommand(0x05);
    __writeCommand(0xDA);    // set COM pins
    __writeCommand(0x12);
    __writeCommand(0xDB);    //
    __writeCommand(0x40);
    __writeCommand(0xAF);    //display ON
}

这个是从原版的OLED驱动改过来的,hdat和ldat没有用,只是让它黑屏
void fill(unsigned char hdat,unsigned char ldat)
{
    unsigned char x,y;

      for(y=0;y<8;y++)   /*8行
        {
           __writeCommand(0x02);    /*set lower column address ' 04*/
           __writeCommand(0x10);    /*set higher column address ' 12*/
           __writeCommand(0xB0+y);    /*set page address*/

           for(x=0;x<64;x++)
             {
              __writeData8(0);
              __writeData8(0);
             }
       }

}

写半角西文
void disc(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m,n;

          for(n=0;n<3;n++)
     {
           __writeCommand(0xB0|(n+Y));    /*set page address*/
          __writeCommand(0x00+X%16);                // Set Lower Column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
                                                //   Default => 0x00
          __writeCommand(0x10+X/16);                // Set Higher Column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
                                                //   Default => 0x10

           for(m=0;m<12;m++)
              __writeData8(dig[m+c*36+n*12]);
     }
}

写汉字

void dishz(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h)
{

  unsigned m,n;

          for(n=0;n<3;n++)
     {
           __writeCommand(0xB0|(n+Y));    /*set page address*/
          __writeCommand(0x00+X%16);                // Set Lower Column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
                                                //   Default => 0x00
          __writeCommand(0x10+X/16);                // Set Higher Column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
                                                //   Default => 0x10

           for(m=0;m<24;m++)
              __writeData8(hz[m+h*72+n*24]);
     }
}

/*********************************************************************************************************
** 定时器的中断服务函数
** 每毫秒中断一次
*********************************************************************************************************/
void  Timer0A_ISR(void)
{
    TimerIntClear(T0_A_INT_TIMEOUT);                                    /* 清除定时器超时中断,重要!   */
    if (GulDelayMs < 0xFFFFFFFFUL) {
        GulDelayMs++;                                                   /* 在delayMs()函数中清零,用于  */
                                                                        /* 精确延时                     */
    }
}

/*********************************************************************************************************
精确延时函数 GulDelayMs由定时器中断每1ms加1
*********************************************************************************************************/
void  delayMs(unsigned long  ulVal)
{
    GulDelayMs = 0;
    while (GulDelayMs < ulVal);
}

/*********************************************************************************************************
定时器初始化
*********************************************************************************************************/
void  timer0Init(void)
{
    IntRegister(INT_TIMER0A, Timer0A_ISR);                              /* 注册中断服务函数             */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                             /* 使能定时器模块               */
    TimerConfigure(T0_CFG_32_PER);                                      /* 配置定时器为32位周期定时器   */
    TimerLoadSet(T0_A , GulSysClock/1000);                              /* 设置定时器初值               */
    TimerIntEnable(T0_A_INT_TIMEOUT);                                   /* 使能定时器超时中断           */
    IntEnable(INT_TIMER0A);                                             /* 使能定时器中断               */
    IntMasterEnable();                                                  /* 使能处理器中断               */
    GulDelayMs = 0;
    TimerEnable(T0_A);                                                  /* 使能定时器计数               */
}

/*********************************************************************************************************
** 定时器的中断服务函数
** 每微秒中断一次
*********************************************************************************************************/
void  Timer1A_ISR(void)
{
    TimerIntClear(T1_A_INT_TIMEOUT);                                    /* 清除定时器超时中断,重要!   */
    if (GulDelayUs < 0xFFFFFFFFUL) {
        GulDelayUs++;                                                   /* 在delayUs()函数中清零,用于  */
                                                                        /* 精确延时                     */
    }
}

/*********************************************************************************************************
精确延时函数 GulDelayMs由定时器中断每1ms加1
*********************************************************************************************************/
void  delayUs(unsigned long  ulVal)
{
    GulDelayUs = 0;
    IntEnable(INT_TIMER1A);
    while (GulDelayUs < ulVal);
    IntDisable(INT_TIMER1A);
}

/*********************************************************************************************************
定1时器初始化
*********************************************************************************************************/
void  timer1Init(void)
{
    IntRegister(INT_TIMER1A, Timer1A_ISR);                              /* 注册中断服务函数             */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1);                             /* 使能定时器模块               */
    TimerConfigure(T1_CFG_32_PER);                                      /* 配置定时器为32位周期定时器   */
    TimerLoadSet(T1_A , GulSysClock/1000000);                              /* 设置定时器初值               */
    TimerIntEnable(T1_A_INT_TIMEOUT);                                   /* 使能定时器超时中断           */
   // IntEnable(INT_TIMER1A);                                             /* 使能定时器中断               */
    TimerEnable(T1_A);                                                  /* 使能定时器计数               */
}

/*********************************************************************************************************
** 18B02初始化
** DQ:D2
*********************************************************************************************************/
unsigned char T18B02Int(void)
{
    unsigned char DQdata;
    DQoutput(DQ);                                       //  设置DQ脚为输出
    DQhigh(DQ);                                         //拉高总线
    delayUs(5);
    DQlow(DQ);                                           //拉底总线
    delayUs(600);                                       //延时大于480us
    DQinput(DQ);
    delayUs(40);
    DQdata=GPIOPinRead(DQ);                            //读取DQ值
    delayUs(500);                                       //延时20us
    return(DQdata);
}

/**********************************************************************
读DS18B20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read_bit(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dataDQ;
    DQoutput(DQ);
    delayUs(2);
    DQhigh(DQ);
    delayUs(2);
    DQlow(DQ);
    delayUs(5);
    DQinput(DQ);
    dataDQ=GPIOPinRead(DQ);
    delayUs(60);
    return(dataDQ);
}

/**********************************************************************
写DS18B20一个字节
**********************************************************************/

void write_bit(unsigned char bitval)
{
    DQoutput(DQ);                                       //  设置DQ脚为输出
   delayUs(2);
    DQhigh(DQ);
    delayUs(2);
    DQlow(DQ);                                           //拉底总线
   delayUs(5);

    if (bitval==1)
    {
         DQhigh(DQ);

    }

     delayUs(55);
}

/**********************************************************************
读DS18B20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readByte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value=0;

    for (i=0;i<8;i++)
    {
        j=read_bit();     //调读位函数

        if (j)               //如果是 1 置1
        {
            value|=(0x01<<i);  //先读低位,再读高位
           delayUs(3);
        }
    }                         //否则置 0
    return(value);
}

/**********************************************************************
写DS18B20一个字节
**********************************************************************/
void writeByteDS18B20(unsigned char val)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for (i=0;i<8;i++)
    {
        temp=val>>i;
        temp&=0x01;
        write_bit(temp);   //调写位函数

    }
    delayUs(3);
}

/**********************************************************************
读DS18B20温度
**********************************************************************/
unsigned int readTemp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tempL,tempH;
        unsigned int x;
        while(T18B02Int());
        writeByteDS18B20(0xcc);         //跳过ROM
        writeByteDS18B20(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Qinput(DQ);
        while(!GPIOPinRead(DQ));
        while(T18B02Int());
        delayUs(5);
        writeByteDS18B20(0xcc);                //跳过ROM
        writeByteDS18B20(0xbe);                //读数据
        tempL=readByteDS18B20();
        tempH=readByteDS18B20();
        x=(tempH<<8)|tempL;
        return(x);
}

/**********************************************************************
读DS18B20 ID
**********************************************************************/
unsigned int readID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tempL,tempH;
        unsigned int x;
        while(T18B02Int());
        writeByteDS18B20(0x33);                //读ID
        tempL=readByteDS18B20();
        tempH=readByteDS18B20();
        x=(tempH<<8)|tempL;
        return(x);
}

这条程序很眼熟吧,是在论坛的一位高手的程序挖过来的。
/************************************************************************************
                              把浮点数拆开存储指针型数据
                                                          输入浮点数,方式0:设定值,1:检测值
************************************************************************************/
void chai(float x,unsigned char y)
{
        uint i;
        for(i = 0;i < 7;i ++)
                GOUT = 0;
        if(y == 0)
        {
                i = x / 10;
                if(i == 0)
                        GOUT[0] = ' ';
                else
                        GOUT[0]        = i + '0';
                GOUT[1] = (int)x % 10 + '0';
                x = x * 10;
                GOUT[3] = (int)x % 10 + '0';

                x = x * 10;
                if(((int)x % 10) >= 5 )// 防止后面大于4的数被舍去
                {GOUT[3] = GOUT[3] + 1;}
                else
                {;}

                GOUT[4] = ' ';
                GOUT[5] = ' ';
        }
        else
        {
                i = x / 10;
                if(i == 0)
                        GOUT[0] = ' ';
                else
                        GOUT[0] = i + '0';
                GOUT[1] = (int)x % 10 + '0';
                x = x * 10;
                GOUT[3] = (int)x % 10 + '0';
                x = x * 10;
                GOUT[4] = (int)x % 10 + '0';
                x = (x * 10);
                GOUT[5] = (unsigned int)x % 10 + '0';
        }
        GOUT[2] =  '.';
        GOUT[6] =  '\0';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 Tem=0x00000000;
    float Temperature=0.0;
    jtagWait();                                                       /* 防止JTAG失效,重要!         */
    GulSysClock  =  clockInit();                                        /* 获取系统时钟,单位:Hz       */
    timer0Init();                                                       /* 定时器初始化                 */
    timer1Init();
    tftLcdInit();
    fill(255,255);
    dishz(0,5,0);
    dishz(24,5,1);
    disc(55,5,0);
    disc(67,5,0);
    disc(79,5,10);
    disc(91,5,0);
    dishz(103,5,2);
    ledInit();
    SysCtlPeriEnable(DQ_PERI);
    while (1) {
      Tem=readTempDS18B20();
       Temperature=0.0;
       if(Tem&0x0001)
       {
         Temperature+=0.0625;
       }
       if(Tem&0x0002)
       {
         Temperature+=0.125;
       }
       if(Tem&0x0004)
       {
         Temperature+=0.25;
       }
       if(Tem&0x0008)
       {
         Temperature+=0.5;
       }
       if(Tem&0x0010)
       {
         Temperature+=1;
       }
       if(Tem&0x0020)
       {
         Temperature+=2;
       }
       if(Tem&0x0040)
       {
         Temperature+=4;
       }
       if(Tem&0x0080)
       {
         Temperature+=8;
       }
       if(Tem&0x0100)
       {
         Temperature+=16;
       }
       if(Tem&0x0200)
       {
         Temperature+=32;
       }
       if(Tem&0x0400)
       {
         Temperature+=64;
       }
       if(Tem&0x0800)
       {
         Temperature*=(-1);
       }
       chai(Temperature,1);
       disc(55,5,GOUT[0]-'0');
       disc(67,5,GOUT[1]-'0');
       disc(91,5,GOUT[3]-'0');
    }
}

网友:
恭喜^_^LZ终于做好了,这个屏上面固定显示黄色,下面固定显示蓝色的,颜色不可以改,也可以看成假双色,呵呵

楼主:
【6楼】 little Monkey
对呀,本来就是这样的。要不也不会这么便宜了。呵呵。

网友:
我也有二块这个OLED屏。不错。

网友:
很好,呵呵,屏可以选更大点的,320240,好像论坛有卖 的。。。

网友(2009-05-31):
楼主 ,这个屏和那种lcd黑白的屏幕驱动程序一样吗?

网友:
额,偶手里都是维信诺的OLED。

网友(2009-08-25):
TO  HL1200AA
你的这个应该可以做成带温湿度显示的吧,最近我也在做这方面的开发主要是应用0.84的小屏,有兴趣可以一起做研究下。

网友:
楼主的焊功相当厉害啊!!这款液晶价值多少啊??好像比得上TFT了!!

网友(2010-01-26):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10-01-26,11:34:25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3033]燕山大学无线电爱好者协会
即将移去的分区:[3020]STM32/STM8 技术讨论区

网友:
不错。百花齐放。

网友:
楼主是受无机酸影响吧

网友(2010-04-21):
有没有不需要7V电源的屏,比如可以用5V的话就可以直接用在USB设备上了,而不用升压

网友:
去年就用这块屏作了个万年历,算是伪双色的,呵呵~

网友(2010-07-12):
这个OLED尺寸有点小,我用过一个大的效果也不错

网友:
记录一下

网友(2010-11-08):
卖不卖???QQ:358154006

网友:
OLED就是漂亮啊!不知道12864的价格怎么样?

网友(2011-03-01):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线呀?难道是导线?

网友(2011-04-11):
强烈的顶高手啊!

网友(2011-05-13):
标记一下

网友:
如果屏尺寸不同。应该怎么改代码?

网友:
非常漂亮啊。
我是新手,刚入门的。看到这个OLED也非常喜欢,网上定了二块。想用I2C,因为用的线比较少。

我想问一下,你的这个屏,是I2C通信吗?我想用在AVR上,比如手上的是ATMEGA328P,可以用的吗?怎么用?

麻烦你了。能否QQ:172436738 ,请教你。谢谢。。。

网友:
这种屏的效果不错,但目前好像还挺贵的(相对TFT来说)。

网友:
这个是工业产品上用的
耐得住低温
呵呵
正好用上

网友(2011-11-02):
很爽,,看的很激动。。。
但我还是想问问。。为什么我看很多牛人用洞洞板焊电路,
在下边走线全是用焊锡直接堆的。。。
为什么不直接用裸线走?
是个人习惯,还是其他呢。。

网友(2012-04-20):
楼主能不能说一下,这个用什么取字模啊

网友:
我也有一个12864,还没有用过

网友:
显示漂亮,就是屏小点

网友(2013-02-02):
大哥,你如何焊接TFT的条状的到洞洞板上面?我想学习一下啊,买带转接的不经济

网友(2013-06-30):
还行呢,我手头上好像有几片这种屏

网友:
顶好顶好的·~~~哈哈 zlggui就是资料太少了

网友(2013-07-31):
这个屏多少钱

网友(2013-12-23):
这个OLED老化问题严重不?

网友(2014-02-21):
非常感谢分享。向楼主学习

网友(2014-11-21):
正好要用这个功能,谢谢前人种的树了

网友(2015-02-14):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做了个OLED的温度计,方案是
ZLG Easy ARM1138+18B20+2.4OLED双色屏+LT3465
本来想等CP2102的USB转 ...

这个屏颜色蛮好看的,比led好看

网友:
呵呵,头一阶段做了一半,因有其他事情,放在一边了,先收藏,后面学习

网友(2016-01-11):
写的不错  屏的效果就是很好 谢谢楼主

网友(2016-12-07):
how do you mount the flexible connector? just solder them directly to the PCB?

网友(2017-03-30):
借鉴下,正好准备放到小充电桩上。

网友:
这个不错,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