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个3轴共桨机 突然有想法

楼主(2009-04-30):
12 (原文件名:2009223134326460.jpg)

看这 首先想问下 前辈  这种结构 和4轴比起来有什么有缺点

控制和整机的平衡我已经想好套用直的控制方式

优点是 东西都是现成的成熟产品 比较方便

网友:
它只是四轴平衡混控方式的变异,和直机不相干。

楼主:
上3桨的控制可以用直机的CCPM 混控方式实现 前后  左右平移  上下 的3维 3通的控制  占用 1  2 3 6通道   下3桨统一 4通道通过 锁尾陀螺控制 3-4通到要一定比例混控   5通道可以调节陀螺仪感度   控制的稳定辅助 可以用 直机无副翼稳定系统来控制
这个是基本的飞行功能到达

需要 自动平衡 和定点悬停  低端的加红外平衡仪   效果好的就德国的数字平衡仪器

加视频设备和自回航OSD系统  就可以通过GPS实现 高度 速度 电压 等很多数据视频显示和图像显示  丢信号时还可以自主回航

再强点就加 自主巡航控制板

这些都是航模上已经使用的比较成熟的东西

网友:
Dragonfly 有这种结构的产品。

网友:
那位有这个机器的控制器原理或是产品不?

网友(2009-06-05):
现在的飞控就可以做这样的 飞机亚

网友:
看过Dragonfly的产品,加拿大好像有卖,遥控不是一般的强,好像连LCD眼镜也有

网友:
其他都是附加功能

mk得飞控已经可以控制这样的飞机了

网友:
这个很漂亮呀,不知道那个网站有更详细的介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