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飞控程序有没有644p版本的?

楼主(2009-04-30):
我看德国网站的都是644版本的。。644p需要自己编译还是有其他地方可以下载?

楼主:
哦,是644p的,只是名字带p

楼主:
只是名字没带p
.....晕...

网友:
如果没有,修改Mikefile,再用WinAVR自己编译一下。

网友:
怎么可能没有? mikrokopter从1.1板开始就用644p了

估计楼主是写bootloader时遇到问题吧?

把bootlooder名字里面的644改成644p就可以了

楼主:
那个问题其实不是问题。。。我看名字不带p以为不是644p的,后来烧写进去试了能用。。。

网友:
644p和644程序通用!硬件也兼容。小声ps:644p还强一点

网友:
644p比644强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