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家里建个无线网络,,请大家帮忙推荐个无线路由器 以及放置无线路由器的地方

楼主(2009-04-30):
想在家里建个无线网络,,请大家帮忙推荐个无线路由器 以及放置无线路由器的地方,,要能保证在客厅和三个卧室 和书房都能够比较好的接受到信号的.谢谢!

因为家里要开始装修布线了.想提起考虑好放置的地方,免得到时候不能用

网友:
牌子在NETGEAR网件或者dlink之间挑一个

不推荐mercury水星、tplink友联,以及各种山寨货。

网友:
既然新装修,还是放网线吧。

一般电信交接箱都在进户门口位置的,这个位置放无线路由,信号都不会好的。

如果你的无线路由要放在其他房间,你也得布一根从交接箱到路有器网线。关键还在于你现在放好了无线路由器,等入住的时候不知道信号会不会好,到时候就不好改了。

如果按照有线路由的思路,每个房间都放一根网线到交接箱。这样到时候adsl猫放在交接箱里,无线路由可以放在任意一个房间里。
这样最保险了。

不过要增加些成本,网口面板很贵的。
如果你暂时不用有线,可以用空面板一盖即可。

无线路由的信号还和笔记本有关,不同牌子的笔记本信号差异很大。
我家用网件路由,隔2堵墙,hp笔记本就收不到信号了,而thinkpad 信号居然是好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每个房间都布线的话不是很现实,,因为装修公司给我布线 很贵的,一个网络接口要100 多,,而我需要在每个房间都要2个接口,这样的话花费就大了.

网友:
试试华为 HG522-c

网友:
那起码也得书房要网线....无线这玩意尽量少用....
无线 = 不安全 + 不可靠 + 辐射

楼主:
嗯,打算书房是接有线,然后在客厅转脚的地方放个路由,

这东西辐射很大吗?

楼主:
还有, 本本是用的dell 的

网友:
无线路由器建议放在如二楼所标的位置,这样四周都可以兼顾,不要相信无线路由器说明书所说的距离,那是在无阻档的理想状态。你要考虑在家里使用电脑的情况,在哪几个房间里会用到电脑。用笔记本还是台式机。有台式机的地方可以考虑放一根网线。其他地方网线就不用考虑了。至于面板有两种廉价的解决方案,一是自己去淘面板,我用的就是几块钱的面板,几年了没出现什么问题。二是买一块空白的面板,上面打一个洞,把网线穿出来,直接压制一个水晶头使用。线可长可短,如果用短的话可以用一个下面的东东延长一下。

无线路由器DLINK的不建议购买,下面说说我的经历。朋友要我帮忙买一个无线路由器,我首先想到的是DLINK的,买了一个624+A的。买回去后说是老是出现断线的现象。于是拿去换了一个,用用还是老样子。再换还是一样的问题,实在搞不懂了,只能自己让朋友自己去买别的,这个留给自己用了。自己一用什么问题也没有,上网一查,原来是这个路由器BT下载时容易断线,于是上官方网站更新固件,新问题来了。打开电源后, 无线网卡搜索不到信号,要关一下电源再开就好了,上网一查,很多人都碰到了同样的情况,也有人给客服打电话,什么解决方案也不给。直不知道DLINK在干什么!后来就不推荐朋友买了。最近买了两个巴比禄的,暂时用下来不错,可以考虑!

网友:
用2个AP应该可以了

网友:
偏要推荐 水星MW54R
100块以内,可以互相桥接,加大覆盖面积.

我买了3个互相桥接,通过一个ADSL覆盖.1年多没有问题.

别以为现在什么大牌的东西就一定很好.
其实都是山寨生产的.

请不要动不动就使用山寨这个词.
有哪个大厂不是从山寨做起来的.

网友:
唉,你的大房子让人流口水啊!
什么都买得起,一说房子,就蔫了!

网友:
1楼的安装法,左上角的卧室信号可能稍差,因为穿了两堵墙。

其实还是有线网安全一点。缺点是信息模块太贵(完全不值那个价钱)。

网友:
用思科的无线路由吧,很不错的

网友:
linksys的吧,淘宝上淘一个,这东西二手的很多,质量也不错,偶现在用的WRT54G感觉不错

网友:
就按你图画的位置安装吧,没有问题的,我现在就是用无线的,至于牌子。我推荐TP=LINK。又便宜又好

网友:
网络面板很贵。

但是你可以先不用买,留个头(做好水晶头)即可,弄个空白面板盖住即可。
一个房间留一个头即可,不需要2个吧。

等调试好了,放无线路由器的房间配个网络面板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现在在考虑思科的东东,..

其他的也在参考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