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FPGA入门问题

楼主(2009-04-30):
计划学习CPLD/FPGA,主要用来做CCD驱动和数据传输一类的东西。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CPLD/FPGA。
向熟手请教几个问题:
1 我更适合用哪一个?用哪一家的产品?
2 用什么语言?
3 开发工具用什么?

谢谢了

网友:
教材上都是max+plux比较多,语言一般是VHDL 但是有c语言基础我还是认为用verilogHDL比较方便

网友:
quartus吧,MAXPLUS基本不支持新出的芯片了,CCD驱动我从没有接触过,不过我个人理解,altera 的maxII 系列的CPLD在价格上以及功耗上,资源上都比较好,楼主可以试试,一片EPM240好像也就十几块钱,基本上也就FPGA的一个配置芯片的价格

网友:
quartus吧,verilog语言,altera

楼主:
谢谢大家了。
再问一个问题,我现在开始学了。
quartus用什么版本,现在我准备开始做一个驱动130M像素CMOS传感器的板子,并且连接白兆以太网口,应该用什么片子呢

网友:
7.0就可以啦  cyclone ii 的EP2C35就可以搞定

网友(2010-12-20):
请问,CPLD编程一定得用语言吗?我看见有人在MAXPLUS2里画电路图,然后下载的芯片里,这样也行吗?哪种方法更简单易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