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单片机读取agilent 34970A的采集数据?

楼主(2009-04-30):
单片机 <--> rs232 <--> agilent 34970A,
按照用户指南上介绍的SCPI指令发送给34970A,例如 "ROUT:SCAN (@310)",
34970A会进入RMT(远程控制)状态,而且,不管发送什么数据,34970A都不报错,
除此之外,不会有任何反应,更收不到任何返回值。
不知道兄弟们谁了解这些,给点指点,谢谢!

网友(2009-10-1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仪器是否还要怎么设置或者初始化
看来用这个的人很少啊

网友:
摸索出来了!每条SCPI指令后面要加上换行符(16进制的0A)或回车换行符(16进制的0D0A)
Agilent的说明书竟没有特别说明这一点!举了那么多例子都没有一个加了

网友:
我用VB通过232控制的agilent 34001A,不是很难,主要是通讯时的命令了解了就可以了,单片机道理上是和电脑一样的

网友(2010-07-01):
我最近也在搞单片机和34970、34420等设备通过232连接,今天down下来的手册没有说到通讯协议的,楼主有吗,qq:416531346,想向你请教一下。

网友(2021-03-28):
最近也会用到这个设备的RS232读取多通道电压数据

网友:
为何要用单片机,明明可以用电脑,非要搞的那么low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