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猜猜这个地球的内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4-30):
1. 该地球的重心是很靠边的,设其到球心的距离为Rz,球的半径为R0,则Rz>0.5*R0。
   为此,要加入一种较重的结构件,且其材质不能是铁磁的。
   穿过球心和重心的连线称为重心轴。
2. 球内有永磁体,其位置在重心轴上,其磁场方向和重心轴重合。磁极方向无妨。
3. 为了省电,永磁体的位置在球心到重心间,离重心越远,越方便控制。

楼主:
我上面推测的是其稳定的条件。
  对于要驱动其在水平面上旋转,还要加上另外的磁结构。
  估计极简单的一个二极磁场即可。
  甚至无须另加永磁体。

网友:
我也来猜测下:

1.重心肯定是靠球底的,可能有重物粘贴在球底内壁;
2.球内壁南纬45-80度贴了一圈永磁体;球重心应该在这些永磁体所在的平面以下(重心更靠近南极)。永磁体极性应该是有讲究的,否则驱动电路会更复杂(比如用桥式);

楼主:
阿莫:
  另外,不通电时,它应也可悬浮。是吗?因为这不难。

网友:
这个我有接触过,不通电是不能悬 浮的,如果能做到这样,那就更好了。

网友:
不通电的照理说至少抗干扰特别差吧!

网友:
后来想想,可能小球内部永磁体的极性标反了,它应该和底座的永磁体正好相斥,而和电磁铁相吸.这样的话它就在底座侧顷时不易掉落了...

楼主:
我修正在4楼的猜想:“不通电时,它应也可悬浮。是吗?因为这不难。”

  改成:
“不通电时,即便小球内永磁体处在一个平衡点上,只要稍有扰动,将平移,离开中心;继而受到转矩而侧翻。
  看来,诚如文献上常提到的:‘找不到一个势能极小点’;如果没有电磁力的作用,将难以自平衡。”

网友:
装到航母上做飞机阻拦,

楼主:
阿莫:邮购部什么时候上班?

楼主:
谢谢,留给专家们吧。我已付款了。

  主要是家里没有电磁铁,就不能实验。

网友:
想象一下: 如果要把一个篮球放到一个立起的筷子尖上,理论上是有一个点可以平衡的,稍有扰动肯定掉下来;

如果把篮球放到一个比篮球直径小的圆环上呢?比如啤酒瓶口, 玻璃杯口,碗口上呢?是不是很容易稳定?

所以我估计球里面贴有一圈永磁体,与底座电磁铁相斥, 把球支撑起来。

楼主:
永磁体在重心的上面,如果我们有推力作用在永磁体上,那么,实际上,球(重心)是被永磁体“拎”上去的。

楼主:
谢谢阿莫的好意。以后,会有求于你的。

   50年前,我就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了。

   如今,我仍然“害怕”“磁”这个东西。为什么?

   首先,因为万用表没办法测量“磁”。所以,大家看不到,就生疏。

   其次,我们只有在用电机,变压器,线圈的时候才接触到“磁”,不过,那是封闭的。难以观察。

   再者,几乎找不到一种通俗的对于“磁”的描述,无论在教科书,老师,还是专家那里。特别是“永磁体”。

   这次的课题是“开放的磁场”。老有所学,就让我从新来学一学吧。

网友:
地球仪中的磁铁肯定有花头.

网友(2009-07-28):
应该是看得到的那个环,里面有可能是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