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USBASP下载问题(只能下51单片机,下不了AVR单片机)

楼主(2009-04-30):
如题(第一次发贴,而且是求救贴哈哈),这几天想学ATmega16(用汇编写),就DIY了一块简单的板,做好后兴奋的接上USBASP(DIY),发现下不了程序,检查了电路没问题,后来用并口可以下载,说明电路跟芯片都没问题,问题在USBASP跟上位机的软件上,但我不知道在哪(USBASP下载51,52单片机都正常),请高手指教。

网友:
问题在固件上

楼主:
晕,要改固件程序?有现成的吗,还是要哪个版本的?我上位机是用(progisp1.68),当时做的时候是还是用progisp1.67的

楼主:
哈哈问题解决了,不是固件问题,刚搜了下发现不只我一个人这样哈哈,答案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8150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USBASP&bbs_id=9999

由于出产时M16的时钟是内部RC 1MHz,速度不够造成的。

楼主:
还是感谢 【1楼】 68336016 的回答

也算是固件问题,刚下了个速度自试应的的固件就行了。

网友:
你没有用MAX232吧?那怎么可以呢?硬件上再加上MAX232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usbasp是模拟usb的,跟max232根本扯不到一块。你那么肯定的回答......

软件出现这个提示,说明硬件都是好的,一般都是avr芯片默认内部1m的原因。更换自调速固件或者短接slow sck跳线就可解决。

楼主:
是的,我原来的固件是不能自动调速的,要下低速的MCU时要接跳线,而我做USBASP时没留跳线,而且也不方便,所以我就找了个可以自动调速的固件,可以用了,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