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 blaster可不可以接在EPCS接口上烧写FPGA?

楼主(2009-04-30):
一般是接JTAG的,能不能接EPCS烧写呢?

网友:
难道LS写的程序都只是用JTAG看了运行结果,一断电就没有了。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USB blaster就没有用了。如果确认没有问题了就可以烧EPCS

网友:
quartus的下载界面里面你选中对应的配置芯片,然后接配置芯片的下载口就可以下载了~哈哈

网友:
可以,用usb blaster可以直接接在ASP接口上下载程序,也可以接到JTAG接口上通过quartus里面的格式转换程序,把sof格式的文件转换成jam下载到epcs中

网友(2012-02-08):
我的EP2C8被我焊坏了,jtag断了一根线,还可以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