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升压方案

楼主(2009-05-01):
一个手持装置要电池供电,将3.7V的锂电池升压到5V和9V两个不同的电压等级,功率不大,9V的不超过1W,5V的不超过0.5W,不知道采用两片34063是否可行。

网友:
我也需要这个电路!!!谢谢各位!!!

网友:
很好做了~~~不知道你们还有没需要allen880629@163.com Q308919120

网友:
一片就可以了!不过34063效率太低了用在电池不太合适!看看RT9266或兼容的DC-DC

网友(2009-06-18):
有用﹐留个脚印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