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课题要区分清楚:“提拉铁磁体”和“推顶永磁体”。

楼主(2009-05-01):
这是两个难度差别很大的课题。

“提拉铁磁体”是一维作用力的,只要注意到拉(吸)力是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进行控制。大致可成。

“推顶永磁体”是多维作用力的的,包括转动。复杂得多。

楼主:
对于“推顶永磁体”的方案,考虑了几天,仍无头绪。只能是慢慢地想。

  总的来说,方案分为传感和驱动二个部分,一个一个来吧。

  关于传感的思路:

  首先是,如何来通俗地描述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

  为了和下面的永磁体区别,把球内的永磁体,称之谓“目标永磁体”。

  推顶球和推顶“目标永磁体”是等效的。

  “目标永磁体”可以分解为一个“理想永磁体”和一个刚体的组合。

楼主:
续上:

   我们必须知道“目标永磁体”的位置和它的姿态。以便驱动它。

   然而,不允许在球内放什么有源器件,只能通过“目标永磁体”在外部的磁场的大小和方向来认知“目标永磁体”的位置和姿态。

   这个磁场是“直流”的,只能用霍尔器件来感知它。

   同时,这个磁场又和其他磁场混合在一起的,我们必须有能力把它分离出来。

   位置和姿态共5个参数。霍尔器件要几个呢?

网友:
有没有可能做特殊的目标永磁铁和驱动永磁铁。
让目标永磁铁可以浮动在驱动用磁铁上?

就象有些东西可以浮在向上吹风的风洞上那样?

纯粹靠电磁力好像很费电吧?
方案也难复杂

真的要这样,我觉得有三个霍尔器件是否就可以?
检测三个霍尔器件的输出。如果一致了应该就稳定了。
如果达到预设值了,应该就浮起来了。

我绝对是想当然,大家共同来探讨

楼主:
未理解。
到底有没有电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