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将步进电机一周任意等分

楼主(2009-05-01):
讨论将步进电机一周任意等分 (我720分以下就够用了) 并不产生累计误差的方法 请大家多提建议
我现在电机驱动器细分是调到12000脉冲每圈

网友:
举例:
假设你的电脑屏幕宽12000像素,高720像素
用画图工具(例如mspaint)从左下角到右上角画一条直线,OK
看到这条线哪在那里换行,哪里就发脉冲
简单的说,就是图形学上的画线算法

给一个我的演示程序,把256格分成任意段,可以8轴联动(无累计误差)
它会生成一张图片,8行分别代表8个轴的输出波形

楼主:
我已经在PLC上用比较笨的方法实现了
想讨论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用我的算法,只要你能做整数加减法和比较大小就行了

楼主:
我是用的乘法与除法做的
用的绝对方式来发脉冲

d11++

d11*12000/d12

d11==d12 就把d11清零

网友(2010-06-04):
貌似hefq完全没有理解 Digital Differential Analyzer(DDA) 的奥秘 :)

网友(2010-08-01):
硬驱 IC ~~~ 收工~~~

12000阶

12000阶/360度 每度 33.333333333333333333333阶~~~~~~~~~

也就是说 1.5度的步进电机 也就在 50细分

驱动IC 动不动都有 64分 128份~~~~

网友:
33.333333333333333333333  * 1.5度 约 50细分

网友:
建议使用TMC332芯片可以保证细分后的每步比较准确

网友: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频率生成的问题,假设12000脉冲每圈,问题要求任意等分,实际问题可以转换为:时钟频率为12000,要求输出12000/n(n=1,2,3...)任意频率的脉冲,并且没有积累误差,可以考虑用DDS频率合成的方法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