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脂混凝土制作的电机连接座

楼主(2009-05-01):
这是用蜡模真空工艺制作的树脂混凝土铸件,减震能力是铝制品的30到45倍,这个实验品模具还比较粗糙,用了白色树脂,发上来和加工中心的对比一下,可以看到铸造工艺对复杂曲面的成型能力,比用加工中心省事多了。阿莫有兴趣可以做一个钢模,这样精度会提高很多,性能也更好,换成黑色的树脂看起来更专业,可以考虑在将来其他型号的雕刻机上使用

楼主:
目前掌握的工艺还不完善,可以看到石英砂分布不够均匀

网友:
哈哈 前几天在5iMX上看到了 做的很不错啊!
平时工作中,我倒是经常做PDMS的浇注,真空设备啥的都不缺,等我的雕刻机来了,也可以做,哈哈!

楼主:
仔细看铸件上有一些刀痕,是因为加工的时候没注意,开粗的时候没有留余量,结果精加工后留了一些粗加工的痕迹

网友:
不知道lz有没考虑用复合铸造(我自己生造的词...)就是先用旋涂之类的方法,在磨具表面先固化一层高硬度的树脂薄层,然后第二次灌入石英砂和结合能力强的树脂材料,第二次固化.这样做出来的工件表面更光洁耐磨,内里结合的更好...我做PDMS的microcontact printing印章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光洁用现在的方法就可以,模具做精密点就行了,如果模具抛光的话,铸件可以做到镜面效果,耐磨倒是可以用你的方法提高,你用的薄层是什么树脂?

网友:
我用的对你应该没有参考价值,赫赫,这方面我的知识很少,只局限于PDMS类的东西,我的薄层只考虑高硬度和低渗出性,因为作为主体的是184 这种PDMS,时间一长,自己会发生部分交联,然后做成印章后,会有很多纳米级别的PDMS颗粒和其他杂质从接触面渗出,这对我的实验是灾难性的....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1866&extra=page%3D4

阿莫可以去5imx看lz的贴 他在那有流程!

楼主:
自己做着玩的,不过工艺流程和实际生产也差不多,详细制作过程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1866&extra=page%3D4

你按着这个帖子的介绍,买齐工具不超过3000圆,可以自己做一个测试一下,很简单,实际生产把蜡模改成铝或者钢模,加上顶出机构就可以了,不用每次雕刻模具,另外,实际生产不使用昂贵的快速成型树脂,用普通环氧树脂就可以了,还好操作一些,成本更低,性能完全满足需要。

我这个测试品,使用了22.8克树脂,树脂材料成本1.5圆,其他的石英砂便宜得很,就不算了,用可以重复使用的铝、钢模具的话,生产成本是非常低的

你按这个做成了,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性能、减少振动、提高生产率,一举4得,800圆的全人造石结构雕刻机也有望实现,国内还没有这种精密铸造方法生产雕刻机,呵呵

网友:
22.8克才1.5那么便宜?一公斤60?请问这种树脂最小包装是多少公斤的?

楼主:
2公斤,130圆

楼主:
还有更便宜的,80圆2公斤,例如8014、8012,这些都可以,当然用环氧树脂更便宜,不过环氧树脂弹性没这些好,吸震能力差一些,环氧树脂有毒,加工场所要通风

这是我目前为止,试验最成功的一种室温铸造方法,工艺简单,精度也高

加工中心只需要生产必须的零件,象这些小东西,用加工中心一件件生产不划算,还浪费刀具,不如精加工一个模具,以后的就一个一个COPY,基本上是分子级别的复制精度,而且没有切削产生的内应力,呵呵

楼主:
微距照片,右面的是一个5角硬币和一个圆珠笔,可以看到连蜡模上的刀痕都复制了出来,非常精细,边角也非常锋利,这都是直接铸造出来,没有后期处理过的位置,要是模具做得更好,可以铸造出镜面一样光滑

楼主:
铸造出镜面效果,除了漂亮,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接触面积,对提高连接强度、减少震动很有好处

在这里给阿莫提个建议,现在的电机座使用喷沙处理后,看起来漂亮,不过接触位置,就从面接触变成许多点接触,从机械角度来看不是好事,现在这样虽然可以用,但还可以做得更好,建议在2个端面增加一道抛光工序,或者喷沙前用胶布把2个端面封起来

或者喷沙前,先把这个连接座临时安装到相连的部件上面,然后一起喷沙,这样可以保证最大的接触面积和连接强度

楼主:
做出来象这种样子,该光滑的地方要光滑,该喷沙的地方要喷沙,小小细节,体现精品风格

楼主:
原来这么薄?那就无所谓了,呵呵

网友:
t3aa 也是一牛人,学习了!

网友:
这不是“人造石”了吗?

用这个坐800元机不错哦。

很多像俺这样的,偶尔雕个东西,对耐用性、速度要求不高,希望有经济版本大幅面机器,平时做个飞机翅膀啥的方便。

楼主:
人造石的耐用性不比铝的差,第一,遇到强冲击的情况,铝可能会变形,人造石只要不到破坏极限,不会变形,精度保持性能更好;第二,人造石是强阻尼复合材料,长时间使用不会象铝那样产生金属疲劳;第三,步进电机运转和雕刻过程中,速度越高,振动越大,人造石吸收振动的性能比铝好得多,有利于提高工作速度

说了这么多好处,也说一个缺点,相对于做了表面强化处理的铝,人造石表面不耐磨,不能用在频繁摩擦的部位,例如工作台

网友:
能告诉树脂型号和石英砂以及购买点吗?谢谢

楼主:
树脂型号有很多种,常用的有环氧树脂、ABS性质的快速成型树脂等,石英砂有很纯净的,一般用要求不高的可以用水族器材的小石米

网友:
20多年前就在上海看到过精密铸造的生产流程,产品做的也非常地道。该产品主要用于仪表内部结构件,有些需配合的地方稍做加工即可直接使用。现在这门工艺应该更加成熟,并可大大降低生产成本,且不会影响产品质量。阿莫可以关注下的。

网友:
用玻璃纤维会不会更强,玻璃纤维的抗拉性能好.
就是操作的时候劳动保护要做好

网友:
LZ,与3rocks 同问“请问哪里有售”
很象电台的广告词阿!
可否详细描述一下,比如我去化学品店(或者啥店,我在上海,北京东路机械电子借上有些卖常用机械用到的化学药品店),怎么说阿?
看了你的原贴跟伙计说
FC900,PX100就行了?两者凝固时间差多少阿?

另外,价钱呢? 2kg ¥130,是AB双组分都包括了吗?

没混合的A/B料存放有什么讲究,大概多久会失效?
毕竟两公斤不是小数目阿,如果一次只用几十克,那么不可避免的遇到储存问题。

(我就一个问题中年,抱歉抱歉阿)

网友:
对于石英砂的均匀分布,我到有个不成形建议,可否将添沙模具放入超声波清洗机“干超”一小会(超久了沙子摩擦生热怕蜡模化掉)。我想这样容易让沙子添入隙缝,也会更紧凑(基本上会节省很多“FC900”)。

网友:
超声波清洗机能"干超"?

网友:
振荡混匀器就可以...何必超声波...

楼主:
“请问哪里有售”:我在化学原料店买的,去卖工程塑料、橡胶这些地方找找看,有些卖模型工具的店里也有,实在找不到,就上阿里巴巴,看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经销商

FC900,PX100两者凝固时间差多少:前者30分钟开模,后者3小时开模

2kg ¥130,AB双组分都包括,这是FC900的价格,PX100是¥300,固化后PX100强度更大

没混合的A/B料存放:密封、防潮、阴凉处存放,开封后6个月,超过6个月检查无固化、沉淀也可使用

网友:
1.分散均匀问题:高速分散机或者手电钻加分散头。分散头就是一锯齿状的东西。就是家装的那个用来搅拌油漆的工具。

2.石英砂问题:石英砂可以选用更好的硅微粉。另外加入纳米白炭黑或者重质碳酸钙,能极大地增加强度。

  硅微粉价格10-20元,纳米白炭黑国产40-60,进口100-300,比表面积和是否疏水决定价格高低。

网友:
要把石英砂夯实用按摩棒吧!

网友:
请问,树脂用191的可以吗???

网友:
有道理,振动就可以了,按摩棒确也不错;我本来已为超声波清洗好找来着。

多谢各位,思路开了!!
有空去转转化学品市场--上次买的氯仿,在家里都放了两年多了,用过一次,粘点儿有机玻璃......

网友:
这么好的贴子陈下去了 可惜

网友:
【33楼】 t3aa
有个问题在51mx没有回答我,用蜡做模型,用石膏做模具,把蜡融掉,剩下的石膏模具用来铸铝可否?有什么要注意的?

谢谢了!

网友:
Friendz:
银手饰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谢谢楼上回复,不知道铝合金行不行。

网友:
铝是可以的,我铸过

网友:
Friendz,你的方法是标准的失蜡法铸造,肯定可以的。

不过建议把石膏改成 高岭土之类的粘土,石膏的好处是凝固快,但表面酥松多孔......记得以前作雕塑的时候,石膏像外面特意又上过层滑石粉,打蜡,才能稍感光洁。

网友:
【43楼】 Argee

谢谢指教。找机会试试看。

网友:
很强,换191就是1KG/8元

网友(2010-03-14):
这个是强贴,等机器来了也铸个模试试,希望各位高人能把最佳配方整理出来

网友(2010-04-20):
45楼,191就是1KG/8元 ,在哪里买?谢谢!

网友:
蜡模真空工艺制作的树脂混凝土铸件 MARK

网友:
5i中看了楼主的强贴,很有用,希望楼主再接再厉,做出更好的流程

网友(2010-09-05):
make,找机会试试

网友(2011-04-25):
mark..以后肯定用得到

网友(2012-02-07):
深更半夜,又想起这个贴,翻出来,看到很多老网友熟悉的名字,呵呵。
最近可能会用到些树脂,顶起来。

网友:
不服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