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俯仰和横滚通道的ppm脉宽是不是比油门和偏航通道的脉宽小啊

楼主(2009-05-01):
mk程序里把接收到的俯仰和横滚ppm信号乘以了一个放大系数,而油门和偏航通道的ppm就没乘,
是不是因为脉宽不一样所以这样处理啊?手头没有接收机也没法测,麻烦知道的告诉一下

网友:
是为了调节方向控制的反应灵敏度的吧。根据PPM信号的格式,每个通道的脉宽范围都是一样的,具体到每个通道上,摇杆的机械行程是不一样的。两摇杆在X方向的机械行程要大于Y向的机械行程。

楼主:
那x方向和y方向机械行程最大时对应的脉宽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