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坛网友t3aa的作品: 雕蜡模 铸造塑料 电机连接座

楼主(2009-05-01):
试验用蜡模,做了一个整体式电机连接座,最大的好处是蜡可以重复利用,节省原料:

总结一下:,

1 用雕刻机直接加工蜡模型,表面很难做到代木那么光滑,要求高的就别用这个方法
2 这个方法最大好处是蜡可以重复利用
3 不好的地方是,模具是一次性的,要重复加工,比较适合那些一天不开机就手痒的人
4 工业上的做法,是在金属模具里注蜡,然后在蜡模上涂耐火材料,耐火材料干后,加热蜡模使蜡熔化流走,剩下耐火材料的壳,然后在壳里浇注熔化的液体金属,得到金属铸件,即消失模铸造,是精密铸造的一种

原文出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1866&extra=page%3D4&page=1 作者 小菜鸟制造(本论坛网名:t3aa)

楼主:
原来的结构有不少缺点:

1 有深槽,雕蜡时排屑不畅,部分蜡屑熔化后粘在加工面上,后期清理麻烦
2 两侧螺丝孔不能铸造出来,要后期加工,加工时找正麻烦,而且有误差
3 中间的圆型型芯定位不太准确
4 因为要后期加工,不能在浇注时混入其他材料提高强度,例如沙子

制作第一个的时候,发现蜡模尺寸保持性很好,硬度也够,于是进一步改进模具,做成4面镶嵌的结构,改进后有以下优点:
1 全部结构都在蜡模上加工出来,尺寸精度更高,后期加工只需要平整2个端面
2 消除了深槽,全部是开放式结构,排屑通畅
3 浇注时可以加入其他材料提高强度,准备加入沙子,大幅度减少树脂使用量,降低材料成本,一举两得下面的设计图中,红色是有精度要求的表面,浅蓝色是没有精度要求、加工出来的表面,深蓝色是不需要加工的表面。从图上可以看出,全部需要加工的表面,都可以在3轴机器上一次加工出来,保证了很好的精度

一台普通的雕刻机,审美疲劳,不上照片了 ,关键是主轴速度不能太高,4800到6000转就可以,否则蜡容易融化

网友:
创意产品

网友:
请教:真空机长什么样子,哪里能弄到?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
【4楼】 h2feo4 无机酸

请教:真空机长什么样子,哪里能弄到?能否介绍一下??

^^^^^^^^^^^^^^^^^^^^^^^^^^^^^^^^^^^^^^^^^^^^^^^^^^^^^^^^^^^^^^^^
5imx 上有。

网友:
其实自己买个机械油泵然后搞个玻璃的真空干燥皿就能用了,我一直这么搞.....

网友:
这个真不错!可以做比较复杂的零件了!
ps:真空机1000左右吧,做茶叶的就有

网友:
在5imx看过了。他们那边的原贴讨论的内容很多。

网友:
不错,用的什么刀,转速多少。

网友:
3.175双刃铣刀,6000转,空走3000mm/分,加工1500mm/分,分层加工,每层加工2mm

网友:
牛!

如果...开源的JJ的电机连接座也先铸铝、再精加工,应该会省好多材料和工时...

网友:
最近一直想试试自己做点东西,买了一些环氧树脂封灌胶,哪天也做个蜡模试试看。

网友:
请教t3aa,如果刀刃够长,不分层,一刀铣出来行吗?

网友:
不行,排屑不好,那样毛坯可能会坏

网友:
呵呵,在5iMX上看到了,确实是能人,也想能在这里看到多多类似的帖子,教大家受益。

网友:
LZ  太佩服你了  我在51MX给你发了PM,  请教你的树脂全称和树脂固化剂牌号什么的,我的淘宝上搜了半天都迷糊了。嘿嘿!  另外浇注工艺还不是很理解, 我的理解是雕蜡模 放沙子  浇树脂  浇固化剂  抽真空  凝固  拆模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请多多指点指点。成品这么便宜,可操作性也强

网友:
不错,非常有才~~~~~~~~~~

网友:
这些蜡看得真亲
真想咬一口

网友:
阿莫你好:能否卖二个你改进后的电机连接座蜡模给我,谢谢!

网友:
这个好玩,支持下

网友:
太好了,等阿莫的jj回来后可以给公司做手板了。

网友:
LZ,1 用雕刻机直接加工蜡模型,表面很难做到代木那么光滑,要求高的就别用这个方法

代木是什么东西,电木吗!!!

网友:
t3aa你好:能否卖二个,你的电机连接座蜡模给我,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因为专门订做很贵,所以才DIY,只是单位自用,没有卖的

网友:
代木是什么东西,电木吗!!!

-------------------------------

代木是一种人工合成的专门用于样板制作的雕刻材料,代替木头,切削性能更好,加工精度更高,所以叫代木

网友:
如果要做很多个,那么就要雕很多蜡模,能不能用其他材料雕,可以反复使用,但是脱模怎么解决?

网友:
真空机?我买过超小型的真空泵,可能比50×50×70mm还小。成都一个厂家卖的,很便宜。

网友:
用电冰箱的压缩机做真空泵很好用。

网友(2009-10-12):
a 莫FC900树脂  这个树脂的强度怎么样?

网友:
强烈要求  : (原文件名:08 倒入FC900树脂,抽真空排泡,树脂很快固化.jpg) :这一步的详细步骤
呵呵 大家似乎也都很想知道

网友:
围拢 静坐 观。。。。。。。。 强烈欢迎 DIY  貌似这个树脂网上查不到。。。
  、
望 阿莫指点。

网友:
顶贴,向高人学习

网友:
关注!过段时间之后,自己弄个东西做做模试试!

网友:
如何抽真空的?能否图示1下

网友:
抽真空用真空箱,我这里有台小的 30*30*30cm

网友:
做得很好啊!

网友:
用大口玻璃瓶, 在平的瓶盖地方, 加一块5mm 厚金属片加固.
接上金属喉出口, 以便接真空泵.

所有接口位都漏气, 水喉匠的白胶布可以帮忙.

一切接好后, 站在玻璃瓶20呎以外开真空泵, 因为玻璃可能会爆.

蚂蚁在 1/100 大气下, 还可以生存的.

网友:
能发个有关 真空机的链接吗? 急 求救~~~ 哪里可以买到? 能给个链接吗 谢谢了

网友:
用来玩的, 找个旧电冰箱的压缩改一改.

上淘宝找找 “真空泵”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559cafb2069e1b0b8c31c15815c509c0.htm?cm_cat=0
这个二百多元.

网友:
以前有种铅笔,除了木质的还有一种很方便削的就是代木材料的吧

网友(2009-11-18):
开眼界了,很好的教程,谢谢

网友:
那些树脂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啊?大概什么价?

网友(2009-12-30):
很好,算长见识了~~

网友:
用什么蜡,哪里能买到?
雕刻蜡好像很贵的

网友:
强, 哪里有卖树脂?

网友:
原来可以这样啊

网友(2010-03-10):
回复 网友A:
【4楼】 h2feo4 无机酸
请教:真空机长什么样子,哪里能弄到?能否介绍一下??
^^^^^^^^^^^^^^^^^^^^^^^^^^^^^^^^^^^^^^^^^^^^^^^^^^^^^^^^^^^^^^^^
5imx 上有。

to:zzsoft
51mx好像要邀请码,能不能提供一个给我?谢谢ryebread@163.com

网友:
不错。很有意思。

网友:
学习,开眼界了!

网友:
mark  推荐给做结构的同事看看  看看以后塑料注模打样能不能这样做

网友:
能提供蜡模的刀路吗?谢谢!

网友(2010-09-05):
环氧树脂 广州哪有

网友:
这贴没看过,好贴,记好
还有这种玩法,好玩

网友:
蜡模,   标记下

网友:
这空泵前面的高人都说过了,其实旧的就几十元钱一台,找修冰箱的焊接两个针阀(单向阀),又可以抽真空,又可以打压,很方便的。哈哈

网友:
莫老大用什么软件做的模具

网友(2011-03-25):
马克一下,回头机子来了试试

网友:
你底部没有树脂的那一处应该还是气泡的原因,因为真空机不能绝对真空,还是会留下点的,想要去除要再抽一次真空为好

网友(2011-04-24):
偶激动了,真想玩一下。

网友(2011-06-18):
难道他们也都这样做的吗?

网友:
来论坛逛了好久了。刚注_册,主要我是门外汉。对雕刻机是使用者,对老大的jj心慕已久。
想在此请教老大:
1:我主要是用jj雕刻蜡模,就是老大上面说的消失模那种,另外还有铅和锡。用老大的02行不?
2:现在01还能定吗?我看好01的机架和网友们评论的精度。呵呵,再说个人感觉01的要比02的样式好看。

网友(2011-07-20):
MARK ,
还要研究生成刀路.研究,,,
等JJ

网友:
高人啊,太强悍了!

网友:
长见识了,记得以前我哥修本田6碟机的时候,有个齿轮特别容易坏,买个要200多,这个方法完全可以自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