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网站的后缀名为什么是静态的?

楼主(2009-05-01):
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很多的网站,比如门户网 他们的后缀名是.HTML DHTML......

其实他们是动态网站  比如.JSP ASP .NET .PHP

他们是怎么实现的 这样蛮好的 既容易被搜索引擎 搜索到 而且更安全

难道是生成的动态页 再写入.HTML文件吗?  那样就太笨了吧?

网友:
很多大型网站需要更新时就动态生成.HTML文件,访问时就不生成了
还有大型服务器html文件都放在内存里,不用读硬盘,速度很快

网友:
指定不同的扩展名由不同的模块解析就是了...

如我的apache

#添加服务器解析文件的类型
AddType application/x-httpd-php .php
#PHP配置

如果我修改成AddType application/x-httpd-php .php .phtml
那么phtml也会按PHP文件一样由PHP解析的...

其实现在的蜘蛛都很聪明...不用管这些...
如果你想被蜘蛛抓到..只要不弄成随机的就行了...

网友(2009-11-11):
那是为了减轻服务器负担把访问率最高的页面都生成html静态文件,牺牲空间来提高访问速度,就像网站首页一样,个别文件还是按原来的扩展名来访问的
html容易被被搜索引擎收录
用app缓存虽然速度提升但消耗内存量大

如果想用简单代码生成的话推荐用 xmlhttp 组件来请求动态地址,把请求到的内容再用 fso 生成为hmtl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