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小车上加个摄像头。不知道怎样控制摄像头转向,还请各位大仙多多指教。。。

楼主(2009-05-01):
我想在小车上加个摄像头。不知道怎样控制摄像头转向,还请各位大仙多多指教。。。

网友(2009-06-05):
舵机最好了。

网友:
两个舵机做云台..

网友:
舵机是最好的选择,  我原来尝试做过(2年前),不过没有做好,因为舵机摆过一定角度后,马上就复位了。我估计还是自己没有学会怎么用舵机,有朋友用过知道是怎么控制的话,可以提示我下。

不用舵机的话 小直流电机也可以。当时我就是这样实现的

网友:
我觉得可以用小的步进电机,另外加装位置开关!

网友(2009-07-13):
还是舵机好!

网友:
强烈推荐舵机!

网友:
这个东东吗,当然是舵机好使了。使用一个标准的模拟舵机就可以了,至于控制吗,使用一定频率,占空比可调的PWM就可以实现了!!!